700X上用JR的接收,如何用XBUS联接MB

楼主(2016-08-31):
700X上用JR的821BX接收,用XBUS的话,和MB陀螺如何联线,如何设置,请大师们赐教,越详细越好。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1201
看一下我之前发过的。

单线链接 插MB的ELE/Dl1接口  那边插接收机的XBUS接口,遥控器上进入系统菜单  选XBUS 选Model B.

楼主:
再请教,用了XBUS后,1。电调的油门线是插接收机还是陀螺; 2。700X用电调定速还是用MB定速比较好。

网友:
插陀螺仪 用电调定速。

楼主:
如果用电调定速,电调的RPM信号线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了

网友:
插不插都行,用电调定速和这个插不插没关系  我的是插在MB上了要不没地方放 ,这样想用MB定速时改一下设置就行 不用在插线了。

网友(2017-07-24):
引用 楼主:
如果用电调定速,电调的RPM信号线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了

朋友xbus用的怎么样,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1201
看一下我之前发过的。

求指点啊大神,我这个按照你说的弄的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指点啊大神,我这个按照你说的弄的不行啊

出现了什么问题

网友:
论坛里都是高手啊~~~

网友:
改成XBUS接法的時候,陀螺儀接收模式也要改喔,JR的 XBUS 我有遇到一個問題不管是野獸還是GH57,有時候上電時升降副翼尾舵不會動作,但油門跟PITCH會動作,所以上電陀螺儀偵測好之後,最好打一下動作看看有沒有反應,如果沒有動作重新上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