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关于图中旋翼头红圈内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6-08-31):
  借图说话。  红圈内的有什么作用,是减震吗?看样子没有贯穿主轴。
  还麻烦前辈们讲解下,谢谢!

网友A:
你的这个是什么软件话的啊

网友:
是阿,那是什么,我的飞机旋翼头也没那东西。

网友B:
可能是挥舞角,飞机飞行的时候,这个地方需要摆动的,特别针对大飞机来说,很重要,小飞机无所谓,因此450级别的飞机有些旋翼头没有这个东西也能正常飞

网友C:
这是国产25b旋翼头,中间那个轴承是从喜路宝的设计来的,这版旋翼头最开始是沈阳天之翼设计的,目的是给左右浆夹加上挥舞,横轴是从轴承中套穿过去的。

网友D:
貌似是跷跷板式旋翼头的转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是什么软件话的啊

我是借的图,他那个好像是CAD画的。我个人觉得用solidworks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挥舞角,飞机飞行的时候,这个地方需要摆动的,特别针对大飞机来说,很重要,小飞机无所谓,因此450 ...

好像就是减震用的,可是就是不知道他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国产25b旋翼头,中间那个轴承是从喜路宝的设计来的,这版旋翼头最开始是沈阳天之翼设计的,目的是给左 ...

请问几个问题:1:横轴从中间穿过去,不是把大桨横轴阻断了吗?可这种旋翼头的AF25B大桨横轴是一根整体的。
2:看样子这横轴也不可能从主轴中间穿过去,那这种旋翼头和主轴的固定方式是两颗小螺丝,未免有点不靠谱吧。
3:还有那个横轴从中心点穿过去,旋翼头旋转对横轴的离心力小,但也是有的,就算是过盈配合,安全起见横轴两边还是用螺丝锁上安全点。
我是新手,说的不对还希望前辈们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是跷跷板式旋翼头的转轴

你说的这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几个问题:1:横轴从中间穿过去,不是把大桨横轴阻断了吗?可这种旋翼头的AF25B大桨横轴是一根整体的 ...

自己想怎么实现的吧。。。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想怎么实现的吧。。。很简单

还隔着层纸。想通了就很简单,想不通就是一根筋的想,不会转弯啊!

楼主:
想通了确实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