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才发现我的万用表不准 ,用什么万用表?

楼主(2016-08-31):
万用表
表笔内阻就要达到60欧姆了。我的天。

你们都用什么万用表?

什么表笔?
我用的是胜利86D

网友:
福禄克(FLUKE)
是你不二的选择!!!!!以精准著称!!!

网友A:
福禄克FLUKE17B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FLUKE17B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FLUKE17B就可以了

贵啊。

为什么fluke的准?

网友:
泰克5位半台表

网友B:
看精度,不看牌子

网友:
优利德UT151A

网友:
万用表胜利还行,福禄克贵啊!如果是职业工具,买个贵的,爱好就换胜利的。不过好像市场有假胜利的表。

网友:
自制台表,16位分辨率,20V档末尾几位一直在跳数

网友(2016-11-19):
我的胜利表也是有问题,很不准。

网友C:
玩玩的用用就算了。专业的就不能将就了。那肯定要贵的,以前南京产的指针的就很准的。

楼主(2018-03-16):
引用 网友C:
玩玩的用用就算了。专业的就不能将就了。那肯定要贵的,以前南京产的指针的就很准的。

我发现表针是导致测量不准的最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