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 真是个好鸡

楼主(2016-08-31):
刚入手。
飞起来轻松无压力。
有大鸡的感觉。
同类型要是有竞品就好了。

网友:
无图言屌

网友:
没J8你说个图

网友:
you said a J8 without any picture.

网友:
改2s他一定会发图,再加骂厂家为何不出2s

网友:
莫名其妙,看不懂。

网友A:
哈哈,还是我来上1个自装的02s的小机图吧,这机子小场地飞没压力。

网友:
02S有大机的感觉请问楼主的说的大机是多大的

网友:
这飞机确实好飞!一直在飞

网友:
可惜華坑不搞直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还是我来上1个自装的02s的小机图吧,这机子小场地飞没压力。

机身好看,飞的好看要看你装配手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身好看,飞的好看要看你装配手艺了。

就是看到你玩 02s的指导帖子才入了这小机,现在通过试飞仔细调整把金鱼尾巴问题彻底解决了,(没加工什么地方,就是图上的这样)现在这小机飞航线的操作稳定度和977,K110一样可以脱控。我自己都没想到的。这样的小机还是很耐玩。(这小机就是450的缩小版但是重量小摔机后不容易坏(我调试了1周过程中才坏了一个伞齿,别的都不容易坏。

网友C:
我的120最近又拿出來玩
這尺寸是不錯
改2S很適合
可惜現在沒這樣大小的新機了

网友:
重複恕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还是我来上1个自装的02s的小机图吧,这机子小场地飞没压力。

Gy280很适合。xp12a不如好赢12a。

网友:
再多上几张照片 让看看细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120最近又拿出來玩
這尺寸是不錯
改2S很適合

求头罩关键字

网友:
TAROT MCPX大小很適合 不過要修不少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