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晒晒你们的k110的控飞3d时螺距的参数吧

楼主(2016-08-31):
飞3d的时候做翻得动作,翻过来后油门推到最顶还是有下坠的趋势,感觉上升的劲不够,而且起飞时油门到顶上升的也不是很快(大齿是上紧的)

网友A:
调整一下桨距曲线的设置,速度嗖嗖滴

网友B:
目前原厂数据,等四面悬停过关了再研究

网友C:
楼主,你的陀距有问题,油门打到50% 陀距调为0 调舵机连杆

网友D:
你有玩3D经验,基本调教不必我说吧.
不过我试过K110有时舵臂位置会突然偏移,
或者当油门在50%时,舵臂并不是水平(底于水平),
但调教舵臂水平后(90度),重新检查时舵臂又会高于水平,
反反覆覆调教后又会回服正常.
最近在网上发现一个我未证实的调教方法,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不过我不会承担后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yPFeL7yk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