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对精4不足个人总结

楼主(2016-08-31):
用了精4一段时间,有好有不好,很是纠结。
先说好的
1-视觉定位定高给力。在室内,厂房内,光线不是很差时都有不错定位,然人放心。
2-视觉跟随等智能模是都很不错。对拍摄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3-前方避障能力不错,能及时刹车。

接下来说说不好的。
1-首先要喷的就是图传,感觉不到300米图像就各种不稳,甚至无图像。
2-不管什么飞行模式,在水面4米左右会发生掉高,定位不准,严重飘移情况(不知是否是BUG,最新固件,之前没试过。)
3-虽说成象器件都已样,但感觉和P3A有些差距啊。是我幻觉么?

希望大家多多发言。让我心理平衡一下。多多交流。
20161022心得
1:图传无解,市内野外都有试,该卡还卡,无图传也有唉。。。
2:水面掉高定位漂的问题发现只要关掉下视定位就能解决。
3:拍到大片树林会感觉树林糊成一片。

总的来说。算实了了心结了。结贴

网友:
你好      -首先要喷的就是图传,感觉不到300米图像就各种不稳,甚至无图像。  --    好像精灵4的图传距离有5KM   就你所说300米图像信号就不好了  你是在什么地方飞的 市区还是空旷的田野  飞行高度有100米吗? 有的模友说在楼群内飞行严重损失图传信号传送。

网友A:
1、图传不可能那么挫啊;
2、水面上定位很差这个是的
3、其实这跟图像处理算法有关,还原的好不一定受人喜欢,美化一点估计更容易接受,其实后期一处理估计就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传不可能那么挫啊;
2、水面上定位很差这个是的
3、其实这跟图像处理算法有关,还原的好不一定受人 ...

1-图传在公园,在郊区开发区,都有这种感受。但今天又能撑到500多米远!哎~~关键是哪方向,有时一转个向就没信号了。2-今天细看了一下资料,就算在运动模式下。它下方视觉机超声仍工作的。所以。。这样的话在水面上不稳。。。可以理解了。

只要机机没问题。心里爽些了!

网友:
水吸波  我P3A飞1500左右图传

网友B:
你更新一下固件,我的精灵4买来的时候也是掉高,更新固件的时候提示坚决掉高问题,我就更新了,现在好了,不掉高了,我的图传也会卡,每次飞都会出现一下,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分地方,再开阔的地方也会出现卡顿一下!

网友C:
"首先要喷的就是图传,感觉不到300米图像就各种不稳,甚至无图像。“同感精灵4图传方面差到掉渣

网友:
水面掉高,就有点恐怖了,水上飞,都不敢在太低的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得很对。入手精灵系列,一共飞行253次,说不上是老司机,但也应该不算小白了吧。我的精灵3s一共出以 ...

关于水面掉高 我觉得可能是超声波对于水面距离判断不准 我之前在水面飞 是把视觉定位模块关闭了 不会掉高(我的是精灵3A  距离水面2米这样   )   当然如果不是水面也掉高的话 那真的是有bug 了

网友F:
图传受周围电磁环境影响,市区人口密集区300米丢信号很正常。到市郊肯定能2公里以上的。
水面无解,即使最新固件,所以大疆说明书上就明确写的有不适宜在水面飞行。
摄像头说实话,精灵3,精灵4,X3画质差别真不大。可能在某些逆光情况下,精灵4和X3的镜片起点点作用。想提高画质只能用悟的X5。

网友G:
精灵4的图传不是传说中的3-5km吗?

网友:
精灵3a,水面飞没掉高安,只有2米的高度,图传也没出问题,5999买的

楼主(2016-10-22):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得很对。入手精灵系列,一共飞行253次,说不上是老司机,但也应该不算小白了吧。我的精灵3s一共出以 ...

!!~~首先好久不回来了。先感谢大家关心。
先说说避障。实际使用过程中呢。感觉还实蛮满意的。
有穿越树林的,有在电线前有动作的。因为我也算是老司机了,从MWC等等玩过来的算不算!
有些航拍镜头需要从很窄的地方如洞里。凉亭里,就会经常被精4的避障功能给自动停止。在飞机顶上高度10CM左右,距离20CM左右有树叶的话,都能被识别。
然后电线的话,也有过需要在房子前仿摇臂作拍摄,大约一米外的小手指粗的电线都能很好识别。并避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更新一下固件,我的精灵4买来的时候也是掉高,更新固件的时候提示坚决掉高问题,我就更新了,现在好了, ...

你更新一下固件,我的精灵4买来的时候也是掉高,更新固件的时候提示坚决掉高问题,我就更新了,现在好了,不掉高了,我的图传也会卡,每次飞都会出现一下,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分地方,再开阔的地方也会出现卡顿一下!

固件大家都会更新的了。掉高问题还是有,只能说有所改善。
但图传只能说是看地方,但也说不出个为什么。有时卡成狗,有时近1KM都还行!但有时是野外野不给力。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喷的就是图传,感觉不到300米图像就各种不稳,甚至无图像。“同感精灵4图传方面差到掉渣

...

固件更新后也没间有多改善。蛋疼中。。。关键感觉有时不分地点。。。野外野差不多。但有时又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水面掉高 我觉得可能是超声波对于水面距离判断不准 我之前在水面飞 是把视觉定位模块关闭了 不会掉高 ...

楼上说得很对。
现在我的解决办法也是关掉下视定位功能,再开智能模式就能忍受了。就不会在3~5米的水面漂或定位不准了。就可以用来拍些水面的效果了。但也还是要注意它掉高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传受周围电磁环境影响,市区人口密集区300米丢信号很正常。到市郊肯定能2公里以上的。
水面无解,即使最 ...

信号这个反到无解,因为野外野有SB的时候。
水面这个经过这段时间摸索,关掉下视定位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精灵4的图传不是传说中的3-5km吗?

你也知道是传说,你也去入一套就懂了。

还优DJI的LB图传系列。到现在都是被喷的。

网友:
正在纠结精灵3a 还是精灵4,

网友(2017-01-28):
用这个就不怕丢鸡和找机的痛苦了!实时跟踪飞行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