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组215plus。

楼主(2016-09-01):
从晚六点到现在,就整了这么些。这次用的是好盈的电机和电调。好盈的东西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以前玩650航拍时,铂金30a电调给我留下了相当不错的印象。希望这次好盈穿越的设备依旧那样坚挺。但是好盈在电机中犯了个相当低级的错误,每个电机配两种螺丝,各三枚。。。对,是三枚。。。害的我从别处移的螺丝来顶。。。。实属不应该。电调的说明书很巨大,里面附带的一个电调用热缩管。好评。

楼主:
电机很精致。

楼主:
电调说明书很巨大。

楼主:
目前的进度。

网友:
我也醉了,四个孔配长短各三颗螺丝……

网友A:
尾灯装了吗?中间的灯和右下的灯虚焊,你的这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灯装了吗?中间的灯和右下的灯虚焊,你的这不是?

还没装到灯那里。
你这一提醒,我真得好好看看。

网友B:
你也装新机了,我现在的主力机用的也是好盈30A,电机是致盈GT2205,我号称双盈,表现不错
话说这个机架底板要是一体的就更好了虽然加强结构和布刷更合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装新机了,我现在的主力机用的也是好盈30A,电机是致盈GT2205,我号称双盈,表现不错
话说这 ...

这个双盈果然是好彩头哈。我这个机架确实有些不大如意的地方,比如led必须接飞控什么的,当初也就是奔着不依靠飞控就显示osd去的,不然也不会选它了。那你现在是啥机架和配置呢?

网友:
真漂亮!           就是不知道耐不耐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双盈果然是好彩头哈。我这个机架确实有些不大如意的地方,比如led必须接飞控什么的,当初也就是奔着 ...

恩,我的配置如下:
1、致盈红头GT2205 KV2300
2、好盈迷你30A
3、F3飞控
4、黑羊图传+天线
5、XSH 5040三叶桨
6、SONY 4140+673双层小板+福光昌隆 2.8MM镜头
7、银燕HX200机架
8、橘子1300  4S 45/65C电
9、肥鲨HD眼镜
10,FUTABA 14SG+R7008 SB去壳去针板
11、标准MINIOSD刷MW1.6.0
12、MATEK 5/12V分电板
13,8灯珠MATEK可编程LED
14、海绵缓冲管及扎带等若干
飞控刷BF3.0.0最新固件并用BF专用调参,整机不含电池395克。LED接飞控不错,现在BF功能多了,设出流水灯挺好看的;OSD我认为MINIOSD是一个经典了,接不接飞控自选,我还是爱接上飞控,因为可以看飞行模式、姿态、电压、时间等,更重要的是可以虽时调PID等,而不需要带手机、电脑和连线。以下是飞机图片及飞行DVR视频。

http://www.tudou.com/v/b-5ds1WV2zM/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我的配置如下:
1、致盈红头GT2205 KV2300
2、好盈迷你30A

厉害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我的配置如下:
1、致盈红头GT2205 KV2300
2、好盈迷你30A

你这套配置,图传接收质量如何?会不会闪屏或者雪花?

网友:
7008……去壳去针……奢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套配置,图传接收质量如何?会不会闪屏或者雪花?

黑羊的图传有几个优点:
1、特别小和轻,装热门小迷你机首选;
2、40频点且功率25 200 500 800 MW可调,这样可根据不同场合调整功率,比如现在比赛都用25MW的,普通200MW,远距离500-800MW,我开的500MW,具体表现就是视频中效果,当然这是在市区公园里且为边界,信号并不算纯净,郊区会更好些,在无遮挡情况下2 300米内无问题,树多时信号也会受影响发生雪花或闪屏,总体情况下信号还是很稳定的,而且接收质量还与我的老肥鲨8频点单接收有很大关系,如眼镜也换黑羊或双接收会好很多的;
3、最大的优点是频点准确漂移少且上电瞬间为最低功率从而减少对其它正在飞行中飞友的干扰,这点是现在大家常用的大多数图传所比不的,如一块飞的都用黑羊发射,最多可以8人同飞无干扰;
4、价格小贵,但觉得物有所值。

网友:
好机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灯装了吗?中间的灯和右下的灯虚焊,你的这不是?

确实有这个情况。我已经联系客服了,免费发个新的,目前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