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GT15HZ令人头疼

楼主(2016-09-01):
十分钟不到就出现过热熄火的情况,下次飞行,又得凉了才行。

网友A:
早就卖了,甲醇改的,散热不行,

网友B:
最后 也没看见 发动机 热得熄火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 也没看见 发动机 热得熄火 !!?
最好一段视频没录,是真的

网友C:
试试用这个机油:【美国AMSOIL】安索Saber™ 100:1预混合二冲程润滑油,180左右,
TB有,可能是机油不行,之前我玩这个机器一点事都没有,无论夏天或者冬天,一定要1/25,分量一定要准,宁多勿少

网友C:
配比壶配对好,1/25

网友C:
油针要有耐心调,不要太过收紧,我记得主油针大概11到12点位置,副油针大概1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