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上的罗盘怎么看?

楼主(2016-09-01):
模拟器的罗盘上红飞机应该是飞机头的朝向,请问,里圈和外圈一直在不停的转,这两个圈表示什么?那个蓝箭头又是什么?

网友A:
图上的意思是,你的飞机正朝150度的方向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的意思是,你的飞机正朝150度的方向前进。

红色随飞机转可以理解,其它的代表什么,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色随飞机转可以理解,其它的代表什么,怎么看?

后面的是罗盘的方位,左边的是飞机的俯仰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是罗盘的方位,左边的是飞机的俯仰角度。

罗盘的后面和左边是指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