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宽的热缩管能把电调与机臂套起来?

楼主(2016-09-01):
RT,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规格的热缩管把电调与机臂套起来的,求教,我电调是飞盈佳乐F390和大力的XR220正X机架。先谢谢。

网友A:
封装电池用的那种,淘宝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电池用的那种,淘宝有卖
我是问要多大规格的。

网友B:
热缩管收缩后直径能缩到原来一半,量量机臂宽度和厚度算一下周长就知道啦

网友C:
宽度一般周长加5mm,如果太大就预多一点,长度的话约加30mm

网友C:
周长就宽度加厚度后乘以2

网友D:
PVC宽30MM的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