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飞控气压计、超声波定高问题

楼主(2016-09-01):
俺新手,入了F3高配版,带分电板、osd、电子罗盘、气压计、买了超声波模块。已安装好,基本飞行正常。但是,启用气压计或超声波定高,问题就来了:可以定高,但飞机不受控,遥控器怎么动,都没反应,就自己定高悬停。

大侠们,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小弟,还有什么没设置好?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mode没设好。定高是需要叠加到飞行模式上的,如果只设定高,那就是手动飞行模+定高。这一点和dji、apm不一样。

网友:
穿越真正玩起来,恨不得关掉气压计和超声波的,F3飞控就买90元的那个足够了,穿越要定高来干嘛哦?全靠手动控制油门,自稳都不用,手动模式飞……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买的f3高配 卖家说不带分电板 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没设好。定高是需要叠加到飞行模式上的,如果只设定高,那就是手动飞行模+定高。这一点和dji、apm不一 ...

谢谢大侠指点,我试试。

网友(2017-03-03):
请问,F3切定高怎么操作啊?是不是和APM一样,需要油门保持在40%-60%?

网友(2018-03-25):
对穿越机来说,定高什么的都是多余的,慢慢体会就明白了

网友:
穿越定高我的定不住,会跳,定高要+飞行模式组合用,我是单设置一个通道,后面放弃了,用miniPI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de没设好。定高是需要叠加到飞行模式上的,如果只设定高,那就是手动飞行模+定高。这一点和dji、apm不一 ...

请问:BF的GPS和INAV的GPS有什么区别,如果区别不大就不刷来刷去了

F3加GPS不同的玩法,不同的乐趣

网友(2018-11-28):
超声波模块接那个端口,    F4飞控能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