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问题

楼主(2016-09-01):
看到一句话:电池的c数,1C是指电池用1c放电可以持续工作一小时。这对吗?
还有论坛里有没有专门讲电池的 想多了解下。给个链接啥的
谢谢!

网友A:
不会搜索  就别玩了

网友B:
1C中的C是容量, 1C放电是说放电电流在数值上和容量相同, 也就是1AH的电池可以1A放电. 充电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搜索  就别玩了

小学毕业 不好意思 最近才学会上论坛。怎么搜索到单讲电池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中的C是容量, 1C放电是说放电电流在数值上和容量相同, 也就是1AH的电池可以1A放电. 充电同理.

C是容量吗?那毫安呢?

网友C:
C是倍率,加我可以详谈,通常标识的毫安时(mAh)为容量

网友C:
倍率*容量就等于倍率放电的安时,如2500mAh*25C=62.5A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C是倍率,加我可以详谈,通常标识的毫安时(mAh)为容量

我只想学这方面的知识。生意不会。最好有这方面知识或资料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倍率*容量就等于倍率放电的安时,如2500mAh*25C=62.5A放电

那放多长时间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1C容量就是电池本身所标识的容量,C数指放电效率达到90%或以上,起始电压和中值电压(看要求),简单来说单个电芯测试合格的最大倍率就是出厂的C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C容量就是电池本身所标识的容量,C数指放电效率达到90%或以上,起始电压和中值电压(看要求),简单来说单 ...

那我说的那个 1c就是指电池用1c放电能持续一小时 这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放多长时间怎么算出来的

1C理论放电时间是1h,(电池25C)如果以25C倍率放电,理论时间2.4min,当然一般厂家出来的容量不一定=标识的容量,或多或小也有可能。以上为单个电芯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说的那个 1c就是指电池用1c放电能持续一小时 这对吗。

你加我扣扣可以慢慢聊,这不能即时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说的那个 1c就是指电池用1c放电能持续一小时 这对吗。

首先C应该是指的capacity, 也就是容量. 能量理论上应该用瓦时或焦耳表示. 但电池为了简单起见, 就用电流表示, 意思就是电池以某一电流放电一个小时的能量. 这中间其实是忽略了电压的.比如500mah的电池就是说能按500ma的电流放电一个小时.
在此基础上, 放电倍率就是指电池能以几倍其容量的电流去放电. 500mah 20C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就是20*500ma=10A. 但放电时间并不是说变成60/20=3分钟, 肯定会比3分钟短, 但可以按3分钟来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C应该是指的capacity, 也就是容量. 能量理论上应该用瓦时或焦耳表示. 但电池为了简单起见, 就用电流 ...

哦、谢谢 似乎明白点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说的那个 1c就是指电池用1c放电能持续一小时 这对吗。

不是1c放电一小时。C数代表电池充放电能力,比如一块常用的2200mah的电池,充电5C,放电30C,最大放电电流是2200X30=66000mA也就是66A,最大充电电流是2200X5=11000mA也就是11A,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很多电池C数虚标,充放电还是不要以电池标示的极限来使用,尤其充电不要追求极限过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