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遥控器怎么调成PPM模式

楼主(2016-09-01):
fataba18sz的遥控器在哪调ppm模式,是不是futaba 系列遥控器都在一个菜单里调的?

网友:
遥控器好高端,帮顶。

网友A:
现在都是整合的2.4G发射

教练线接口引出来吧

楼主:
整合2.4G什么意思?是说pmm信号也在2.4G里包括吗?    还是从教练口接出来的线是有ppm信号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整合的2.4G发射

教练线接口引出来吧

整合2.4G什么意思?是说pmm信号也在2.4G里包括吗?    还是从教练口接出来的线是有ppm信号的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合2.4G什么意思?是说pmm信号也在2.4G里包括吗?    还是从教练口接出来的线是有ppm信号的线?

遥控器主控芯片输出PPM信号给2.4G模块转成fhss模式发射接收

你买个模拟器和教练线 自己量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主控芯片输出PPM信号给2.4G模块转成fhss模式发射接收

你买个模拟器和教练线 自己量下不就知道了 ...

我是想用433增程 不知道这个遥控器ppm的信号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433增程 不知道这个遥控器ppm的信号怎么调

看看这个帖子,对你有帮助吧,不拆控的话只能从教练接口引出PPM信号: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