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F2.9.1 looptime的选择 求解

楼主(2016-09-01):
一直搞不清楚这里要选多少K的 不同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请知道的人解答下,1、以我的配置该选多少合适?电调选的是 onsshot 125模式,  飞控 F3 ,  BL电调,    PWM接收(天地飞) 。
2、电调支持oneshot42,可是我选了后 可以解锁单推杆没反应,要怎么设置才能使用42?还是PWM的接收不支持?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去搞个中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搞个中文版。

哪有 求个地址 谢谢

网友B:
1、作为F3飞控,GYRO(陀螺仪)频率选4K,PID频率2K比较合理,我自己的飞机一架是这样,一架是双4K都可以;
2、电调正常先ONESHOT125,如想开ONESHOT42或MUTISHOT那电调应该刷支持的固件后才可以开。
3、BF3.0.0固件飞行效果更好,建议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作为F3飞控,GYRO(陀螺仪)频率选4K,PID频率2K比较合理,我自己的飞机一架是这样,一架是双4K都可以;
...

明白了 万分感谢 我现在用的2.91 晚上回去刷3.0试试

网友C:
一直不明白这两个频率是什么意思,我刷的bf2.9,默认的参数是双8K。改成4k后保存无法保存成功,一直是8k。飞着倒是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能8k

网友:
LOOPTIME理论上越高越好,飞控只要在双8K下的CPU LOAD没有超负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不明白这两个频率是什么意思,我刷的bf2.9,默认的参数是双8K。改成4k后保存无法保存成功,一直是8k。 ...

我吧下面的开关 只打开第一个加速度计 其他2个都关了 貌似是 气压计和罗盘, 然后就能用双4K,如果都打开的话最多只能用到2.67K。 调高了就无法解锁

网友D:
你天地飞,只支持PWM协议,所以你就这一样就决定你不能用oneshot mutishot这种功能,用默认双2K,

网友:
天地飞,pwm多少k都没用

网友:
looptime跟pwm有半根毛关系 我d7开双3千5 你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天地飞,只支持PWM协议,所以你就这一样就决定你不能用oneshot mutishot这种功能,用默认双2K,

那 我打开oneshot125, 双4K 都正常使用啊 ,但是开了oneshot42  可以解锁 推杆无反应, 打开双8K 就无法解锁了

网友:
都是乱套

网友E:
这个跟陀螺仪连mcu是通过I2C还是SPI有关系,I2C的设到2K/1K就差不多了,SPI可以设到8K/4K。标准F3飞控是I2C连接的。调高之后注意配置软件状态栏上的looptime,是不是能维持在频率上,如果不行就需要把频率调低。

网友:
外设少的话,比如没有用软串口,也没有gps超声波等设备,可以把两个频率设到一样。如果有外设,pid频率最好是gyro的一半,否则优先级较低的外设会来不及处理造成功能不正常

网友F:
pid应该是gyo一半,另外要看looptime是否稳定,如果cpu一直100%且实际looptime波动较大,建议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跟陀螺仪连mcu是通过I2C还是SPI有关系,I2C的设到2K/1K就差不多了,SPI可以设到8K/4K。标准F3飞控是I2C ...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d应该是gyo一半,另外要看looptime是否稳定,如果cpu一直100%且实际looptime波动较大,建议调小

我到没关注CPU的问题 我 现在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