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E310动力套装测评(电机+电调+桨叶)

楼主(2016-09-01):
   之前使用XE310搭配 DYS 20A穿越机电调,调试完成后一样飞的很黄很暴力,下面使用小营家族的CW2312电机30A电调、9450桨叶配合信号搭建一个简单的测试系统,
不仅可以测试电机的性能还能测试电调的性能。

在做测试前仔细阅读了小营的说明书,电调最大电压为17.4V,所以测试时上电电压不能大于17.4V,测试电机的抗老化和电调的输入与输出以及温升。
先简单的用数字万用表测一下电机三根线两两之间的内阻,都大概在0.2欧,当然这是不准确的,只能大概估测一下。
       用2312的电机并装上桨叶,为了保护人身安全把电机放到笼子里进行测试。
  选择用直流稳压源给电调及电机供电, 电压不超过额定电压,先测试一下电机的启动,几乎油门加上去电机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感受一下电调的输出波形,无奈示波器只有两个通道只能两相对比,由两相的波形可以看出电调能很好的换相。

上面只是看一下输出波形,接下来通过控制电机的输入电压来观察其电流变化,前提条件是在油门为拧到最大的情况下进行记录。
测试电压(V)
电流(A)
6.2
8.0
9.8
11.4
13.2
说明书上给的最大电压是17.4V所以测到18V就不再冒险了,然而电流还是不够大,不能通过增加电压来增大电流了,可以通过增加负载来增大电流。
由于没有合适的负载这一项就不测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最后做了个电机的老化测试,在12A的输入电流下让电机带载(桨叶)下转了两个小时,电机没有出现啥异常情况,单品测评到此结束。
从目前的测试效果来看小营的动力套装还是可靠的,不知道装机过后飞行的效果怎么样,下一次我们将进行装机后的飞行测试,到时会附上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