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gopro 可以一边图传,一边录像吗?

楼主(2016-09-01):
看到有朋友把USB线改成了AV线,让山狗接图传的。

不知道是否可以一边图传一边录像啊。应该不能是吧?

图传的原理是让山狗当摄像头,那就失去了本地写sd卡的功能。gopro不知道。

还有山狗图传的时候,清晰度是不是很大?我有红外摄像头(准备放舵机上),只是想用山狗拍一些好看的图像而已。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山狗 ,本身就带 AV输出功能,
AV输出的画质,只是同时给图传回传地面做为个参考,这个不是高清,只是模拟信号。
但可以同时录高清画质文件 。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山狗 ,本身就带 AV输出功能,
AV输出的画质,只是同时给图传回传地面做为个参考,这个不 ...

请问山狗怎么设置阿?求指点?

网友:
必须可以

楼主:
请问怎么设置阿?

网友(2016-11-02):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设置阿?

这个无需设置吧?我用了那么久都是AV线接图传山狗也一边录制视频,哪里需要设置,开机后长按右边的上键AV自动输出,在按下上面的OK键视频开始录制。

网友B:
不可以一边录像一边图传

楼主(2018-03-16):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一边录像一边图传

其实可以用地面图传过来的接收器进行录像,只不过太渣了。
5G图传的图像还是很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