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富斯i6的朋友有遇到过干扰抖舵吗?

楼主(2016-09-01):
小塞改的15级甲醇。ia6的接收机,拨动摇杆时舵机一顿一顿的。时不时还剧烈抖一下。不知是供电问题还是接收机的天线没安好,天线就随意放机舱里的,两根天线离的比较近。电池是2s铁锂,加一个6a二极管。输出电压5.9v。是两条天线干扰。还是供电电压太高????

网友A:
是每一个通道。还是就一个通道?单独一个的话。是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每一个通道。还是就一个通道?单独一个的话。是控坏了。。

每个通道都这样。刚才又范病了。了说,还有个a3飞控。刚才开机时倒着放的飞机,开机后就这样。后来把飞机摆正后开机又不这样了。不知道是不是飞控的原因

楼主:
全部通道。还装得有a3飞控

网友B:
都用a3飞控了 还是换个好点的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a3飞控了 还是换个好点的控吧

我觉得富斯i6性价比超高

网友:
去掉飞控后舵机直接接收机试过吗?如果去掉飞控还是这样就是控或接收的问题了,不然可能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富斯i6性价比超高

好吧 你说的确实是 我也是用的这个······哈哈   不过没有你那情况 我没单独供电试过 都是电调供电

网友:
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2016-10-13):
控的电位器有问题吧

网友C: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舵机一抖一抖的

楼主(2016-11-28):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舵机一抖一抖的

您找到问题原因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找到问题原因了吗?

我个人认为一;可能是电调输出的电流存在问题,二;可能是控的问题,打舵的时候控对接收机发出的指令不稳定,

网友:
换ia6b的接受 6b接受 超级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