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KV值的问题

楼主(2016-09-01):
玩转电机十余年,至今不懂无刷电机KV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举个例子,我想绕一个1000KV的电机,三角形接法该绕多少匝?我绕电机从来都是根据这个电机之前的KV值和匝数,按照反比例来改变KV值,但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算方法。
假如我不知道这个电机之前是多少KV的,我就不知道1000KV该绕多少匝。
求大神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楼主:
举例子:
假如2200KV的电机三角形接法绕线5匝,那么我绕10匝就是1100KV,同理可得其它KV值相应的匝数,但是假如不知道这个电机的当前KV是多少,我想绕出来的是1100KV,怎么计算呢?

楼主:
这个问题想知道答案的很多吧?和我一样不懂的、想知道的帮忙顶上去吧!

楼主:
没人知道吗?大神在哪里

网友:
举个例子    拿几个电机做实验    同款电机3个  1000kv  1500kv   2000kv       看他们各绕了多少匝      看能不能得出一个公式

网友A:
KV值跟槽极数、尺寸、匝数、接法都有关,甚至磁铁的强弱都会影响到KV,如果不知道原先的KV可以先用细线绕几圈转一下看,备个转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值跟槽极数、尺寸、匝数、接法都有关,甚至磁铁的强弱都会影响到KV,如果不知道原先的KV可以先用细线绕几 ...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转速计我也有,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想知道KV值的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docin.com/p-820232575.html 希望对LZ有帮助

谢谢,但是没帮上忙,里面说的计算也是在已知当前KV的情况下,并没有明确的计算式。

楼主:
这么大个论坛,竟无一人知道

网友C:
明确的计算公式还是算了吧,因为不可只的因素太多了。
电压、轴承在不同转速下的阻力、转子质量的细微差别、转子磁级的细微差别等等等等都会影响电机转速。
而且KV也只是一个理论值。
我只说下我经历过的几点经验。
1、同一个电机,10V时空载转速是10000rpm但是12V时空载转速未必就是12000rpm。KV是应该按10V时候空载转速算还是按12V时候空载转速算?
2、同一个定子,用不同的转子(同款的转子),KV值有差异。
3、电机刚启动温度不高的时候空载转速和电机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已经发热的情况下空载转速肯定不一样。
还有其他影响电机转速的因素太多了。。。

开始我也是用转速计加电压表实测电机KV的,(如果电池容量和放电倍率都比较大可以不用测实时电压)
后来我觉得麻烦就自己做了个kv测试器。
这是前年做的第一个样机: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078
最近又觉得还要接电脑串口太麻烦了,又改进了一下,直接用OLED屏显示方便了很多
图片上是测试一个恒力源W4230 KV620电机在12V左右时候的KV值

网友:
专业玩电机的不知道,专业做电机的都知道和磁链有关

楼主(2016-10-18):
引用 网友C:
明确的计算公式还是算了吧,因为不可只的因素太多了。
电压、轴承在不同转速下的阻力、转子质量的细微差别 ...

换个方式请教:假如我现在要生产一个1000kv的新款无刷电机,怎么才能一次绕出来它就是100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方式请教:假如我现在要生产一个1000kv的新款无刷电机,怎么才能一次绕出来它就是1000kv?

具我所知是靠试

网友(2017-09-27):
最近我也在学这个,可是也是到处都找不到怎么样计算kv的公式

网友(2017-10-31):
KV值是不是应该与反电势系数有关?
转速*反电势系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