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悬停,加油老左拐是怎么回事?调感度也没用?

楼主(2016-09-01):
亚拓450L悬停,加油老左拐是怎么回事?调感度也没用?百度也没答案。求助高手们。此机摔过多次,换了原厂配件。

网友:
尾桨螺距不够,尾拉杆调短一些试试

网友:
没调试好

网友:
十字盘没调平

网友:
往左拐是什么意思 头往左 尾巴往右甩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
降低螺距,增加转速

网友A:
不会调可以加我微信教你你是陀螺仪没设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调可以加我微信教你你是陀螺仪没设定好

加个企鹅聊聊,2440877450

网友:
调感度没用,那就调尾浆的中心点试试。

网友:
答案挺多。。中立点。。两边角度对称。基本解决。

网友:
中立点   舵机臂长度    增大转速    陀螺仪里面尾巴螺距补偿      尾巴机械顺滑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调可以加我微信教你你是陀螺仪没设定好

哥们微信多少 我加你 或者你加一下我 Specialized_Mik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微信多少 我加你 或者你加一下我 Specialized_Mike

网友:
主旋翼转速不够,通常情况下,你急推急收油门尾巴都会摆一下。你降低螺距把转速提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