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与电机会不匹配造成电机震动增加吗?

楼主(2016-09-01):
之前用的2212垃圾电机,飞控没什么振动,而且电机还炸过,最近换了飓风2216,飞机振动到不行,直接悬停不住,PID参数什么的都调过,看日志就是振动过大,电调是之前买猛禽机架,在那买的猛禽条形电调,30A,用的什么固件不知道,飞控是PIX

网友A:
应该不至于,桨怎么样?

网友B:
悬停看看日志显示各个电机是否差不多一样?重心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至于,桨怎么样?

apc原装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看看日志显示各个电机是否差不多一样?重心是否正确?

重心没问题

网友B:
自稳时候各个电机输出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时候各个电机输出怎么样?

自稳没问题,从日志里面看就是振动过大

网友:
一般都是桨不平衡。。。

网友C:
飓风电机的动平衡做的很差。。。你换成郎宇就没震动了

网友:
看看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飓风电机的动平衡做的很差。。。你换成郎宇就没震动了

不是吧,很多用飓风的,也没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

pix的不太懂,有些震动是低通滤波设置不好引起的,看黑盒子记录马达输出曲线很不稳定,调参界面应该在PID旁边吧

网友E:
之前用过朗宇配好盈乐天40  50A的电调都有低速大晃动的现象

网友:
调整电调的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用过朗宇配好盈乐天40  50A的电调都有低速大晃动的现象

确实跟电调有关系咯?换电调好了吗?

楼主:
应该往大调还是往小调?

网友:
换铂金30 现象消除

网友F:
我用的也是飓风2216,机子震动也大,难道真是电机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也是飓风2216,机子震动也大,难道真是电机出的问题?

我现在打算换电调试试,很多用这个电机的也没这么大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