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舵机修理请教!谢!

楼主(2016-09-02):
我那个K120原装舵机飞了7,8电就烧了一个,然后买了3个说是加强的舵机,结果换上新舵机一通电其中一个就特别烫还颤抖的滋滋响,眼看也要烧,只能马上拔电池。问问各位飞k120的模友这应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我没有好方法,
只想知道楼主有没有把舵臂切一下

网友:
如果是摔机了少齿,到还好维修。上电发烫的就不好说了,可以按照楼上说的飞之前把摇臂切一刀,这样可以减少齿轮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好方法,
只想知道楼主有没有把舵臂切一下

再请教下切舵机臂具体是怎么操作?本人修机小白。。。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切舵机臂具体是怎么操作?本人修机小白。。。谢谢!

说真的我也是修机小白,
切舵臂是在最初时必须做的事情,现在你的情况不知道是否跟主板有关.

有一个我未能证实的流言,那是K120在静止时主板提供偏高电压给舵机,
但在飞行时电压变回正常,所以有些K120未起飞舵机巳经报废了,
或者是小机经碰撞后主板出现问题而提供过高电压.

另外也建议参考以下连结,希望可以帮到你: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9147&extra=page%3D6

不过我是先用打火机烧二三秒刀片才去切舵臂否则底部容易破裂,
因为我试过太用力而不小心把舵臂底部也完全切开,结果那个舵臂要报废了.
记得要用比较薄的刀片,或者先用其他作废塑料试一下吧,况且我完全找不到K120舵臂代替品

网友:
没修过K120的舵机,但一般来说舵机发烫是里面的电机不好了。

网友B:
看我帖子,不怕烧,只要壳子不坏都能修复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6

网友C:
我换了ES9251后非常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我也是修机小白,
切舵臂是在最初时必须做的事情,现在你的情况不知道是否跟主板有关.

说的没错,我今天仔细试了好几次发现差不多是这样,而且控调在熄火档时一个舵机就滋滋滋自己响还巨烫。以后还是一通电就赶紧推油门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帖子,不怕烧,只要壳子不坏都能修复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9147&ext ...

牛,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没错,我今天仔细试了好几次发现差不多是这样,而且控调在熄火档时一个舵机就滋滋滋自己响还巨烫。以 ...

我未证实K120供电给舵机是因为我只在室内小空间玩K110和Hcp80,
K120对我来说在室内小空间完全失控,所以比较小玩K120,
而且我的K120未曾有任何碰撞,静止时未发现舵机发热.

我有简单的电理知识,不过自己不想花太多时间修理或改动小机,
只想快点学会3D动作,现时K110完正是合乎我的要求.
日后有时再证实一下K120的问题.

楼主可以考虑9楼的建议用ES9251,不过要自己换舵机接线比较烦,但是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ES9251后非常完美。

问下这款舵机能兼容吗,用不用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未证实K120供电给舵机是因为我只在室内小空间玩K110和Hcp80,
K120对我来说在室内小空间完全失控,所以 ...

用9251用改造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我也是修机小白,
切舵臂是在最初时必须做的事情,现在你的情况不知道是否跟主板有关.

伟力的产品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垃圾?他们是在砸自己的招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伟力的产品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垃圾?他们是在砸自己的招牌吗?

仿佛唯独120是个奇葩,超好的性能和手感配上超高的故障率…又烧了三个舵机,准备不飞120了…我其他的飞机比如k110就特别皮实,电池飞了一年都充不进电了还飞的好好的。刚买的k123也很好。

网友:
我自己未有为K120改ES9251,
可是在网站很容易找到一些成功例子,

但多数人都没有说清楚怎样做.
不过你可以参考以下网站:
http://blog.udn.com/qqjog/50481819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伟力的产品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垃圾?他们是在砸自己的招牌吗?

我未正式玩K120,主力是K110,所以不敢给K120太多评价,但感到奇怪的是很多外国网友很努力地尝试解决K120的问题,
当然我也不满伟力没有把K120舵机搞好,另一方面TREX150可说是一个优秀小机吧,
不过维修费用比K120更可怕.

或者今日可以选择的直电所余无几,所有公司都专注投放到穿越.

即使如此,我依然只喜爱直电的3D魔力,

唯有令直电市场更兴盛,我们才不至于被电玩公司玩弄于股掌之中,
所以大家也要尽自己能力去帮其他人解决直电问题,
希望大家也可以替直电市场出一点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佛唯独120是个奇葩,超好的性能和手感配上超高的故障率…又烧了三个舵机,准备不飞120了…我其他的飞机 ...

虽然我没遇到过新舵机外壳松开的问题,但是看过很多例子,所以建议把舵机用棉线缠几圈,接头处滴点502固定好。然后再把摆臂割开
总之,120舵机注意两点:一定要割舵机臂,一定要把外壳固定好。炸机捡起先拔电。做好这几点,一般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没遇到过新舵机外壳松开的问题,但是看过很多例子,所以建议把舵机用棉线缠几圈,接头处滴点502固 ...

我已经把120的主轴大齿旋翼头十字盘和大桨全部装在123上了,特别好飞。动力不比120差多少,就是电调太热没法连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