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伟力K110,120能不能改DSM2控

楼主(2016-09-02):
请教下,伟力的机器默认支持F牌控,有没有办法改DSM2的控?

网友A:
只支持futaba的S-FHSS制式的信号,并不是所有fubata遥控器都可以,至于spectrum的制式有那些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B:
华科尔 D10 刷机 + 改造高频部分 也是可以玩K110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支持futaba的S-FHSS制式的信号,并不是所有fubata遥控器都可以,至于spectrum的制式有那些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 D10 刷机 + 改造高频部分 也是可以玩K110飞机的。

谢谢。我的是DSX7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是DSX7

DSX7玩GY280接受机配合的各种小机。这接受机玩深了应该可以放大到250,450,我试飞了稳定性能不错的,可以脱控,操作性很广。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X7玩GY280接受机配合的各种小机。这接受机玩深了应该可以放大到250,450,我试飞了稳定性能不错的,可以 ...

谢谢,刚发现GY280,尾电机的小电直怎么接 尾马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刚发现GY280,尾电机的小电直怎么接 尾马达呢

是的,我也希望GY280接受尾佗机信号能转变成尾电机信号,这样使用在小机更加广泛了。

网友(2016-10-26):
引用 网友C:
DSX7玩GY280接受机配合的各种小机。这接受机玩深了应该可以放大到250,450,我试飞了稳定性能不错的,可以 ...

你图片上的是什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