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与eme哪个好

楼主(2016-09-02):
最近想上更大级别3d机,看50cc刚好,60cc比50cc贵一些,发动机也贵一些,翼展差别不大,两种方案,一是福来特60cc  330,配eme70cc双缸可行?动力足够了吧,头罩能装下吧?头重不?。第二,50cc翔野飞机如何?配置dle55还是,61?动力是否够用,暴力3d的话。
这样考虑因有eme发动机出现问题多一些,且销量没有dle大,全部装电启动,拉烟的情况下,哪个更好,dle没有60cc和70cc之间的,动力够不?

网友A:
以我的经验,dle61一般配50cc的3D机动力很充裕,而且我还装了拉烟系统。3D机不建议装电启动,本来飞机就是要完成各种3D动作的,电启动部件不算电池就得700多克,太重了。像真机装电启动不错,

网友B:
福莱特60cc是个挺操蛋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福莱特60cc是个挺操蛋的飞机

请解释,是不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经验,dle61一般配50cc的3D机动力很充裕,而且我还装了拉烟系统。3D机不建议装电启动,本来飞机就是 ...

DLE55和DLE55RA撇开官方数据和排气管方向,就实际使用性能而言哪个更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DLE55和DLE55RA撇开官方数据和排气管方向,就实际使用性能而言哪个更好呢?

55和55RA我都没用过,只用过61,毕竟功率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经验,dle61一般配50cc的3D机动力很充裕,而且我还装了拉烟系统。3D机不建议装电启动,本来飞机就是 ...

想装电启动,方便,所以说,看发动机要动力大一些,加上电启动重量,拉烟重量,或者不拉烟,只装电启动不就重量减轻了,eme70用过没?听说螺丝容易断,其他还有什么问题没

网友:
还有个牌子RCGF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装电启动,方便,所以说,看发动机要动力大一些,加上电启动重量,拉烟重量,或者不拉烟,只装电启动不 ...

其实汽油机启动很容易,刚到飞场第一次启动需要关风门上油,会手拨20下左右,之后的每次启动只需拨两三下而已。另外eme70我没用过,拉烟建议装,很有观赏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汽油机启动很容易,刚到飞场第一次启动需要关风门上油,会手拨20下左右,之后的每次启动只需拨两三下 ...

不想费劲,我有汽油机,冬天不好整,

网友D:
现在这种汽油发动机都没多少技术含量,买发动机是看售后,俺是云南的,只用DLE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这种汽油发动机都没多少技术含量,买发动机是看售后,俺是云南的,只用DLE

dle不错,用过,可惜没有电启动,也没有符合我的排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dle不错,用过,可惜没有电启动,也没有符合我的排量

电启动都是一样的,网上有个老外做了一个关于DLE装电启动的视频,可以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启动都是一样的,网上有个老外做了一个关于DLE装电启动的视频,可以搜搜。

不是说dle寿命不行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汽油机启动很容易,刚到飞场第一次启动需要关风门上油,会手拨20下左右,之后的每次启动只需拨两三下 ...

拉烟泵有没有推荐的?50Cc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拉烟泵有没有推荐的?50Cc用

我用的豪宇拉烟泵,油门混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豪宇拉烟泵,油门混控

请教油门混控拉烟是如何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油门混控拉烟是如何操作?

拉烟泵由有刷电调(烟泵自带)控制,将拉烟通道设为第五通道,将油门通道混控到第五通道上,实现拉烟与油门同步,同时设一开关可打开或关闭混控(需遥控器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拉烟泵由有刷电调(烟泵自带)控制,将拉烟通道设为第五通道,将油门通道混控到第五通道上,实现拉烟与油 ...

您的意思是,拉烟泵可以实现用油门来控制烟油的流量吗?油门越大泵的流量也越大,您用的那款泵拉烟效果怎么样?淘宝上面专用的那款好像烟不太够。如图这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拉烟泵可以实现用油门来控制烟油的流量吗?油门越大泵的流量也越大,您用的那款泵拉烟效果怎 ...

你理解的没错你图片中的泵流量不够,烟不浓,我那款泵用的很好,烟够浓,震动也小,500ml的拉烟油箱大约拉烟2分钟左右,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没错你图片中的泵流量不够,烟不浓,我那款泵用的很好,烟够浓,震动也小,500ml的拉烟油箱大约 ...

是不错,烟很大,就是贵了点680大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这几天有老手传教。60cc飞机。配dle111才能爽飞,那么,配eme120如何?我看重量差别不大,动力强了一点。可以装电启动

网友G:
现在的DLE垃圾了,改用DL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DLE垃圾了,改用DLA.吧

eme呢?主要有电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DLE垃圾了,改用DLA.吧

记得在哪看到个帖子,说60cc飞机配111cc发动机才爽,但是问了几个其他人,说,瞎整,发现没有定论,没有一个值得参考的数据,都得自己研究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