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580各品牌平板天线增益实测!还原事实真相!

楼主(2016-09-02):
本次测试使用600mw发射机,发射频率5865Mhz,因为接收机灵敏度太高距离太近,才60步的距离,所以发射机增加了一个30db衰减器,为了方便近距离测试天线增益用。

本次测试主要测试了每款天线的信号强度最大值,可以进行横向对比,还原天线增益真实值。
本次测试得出结论
1.棍子发射 VS棍子接线 39%   > 棍子发射 VS 四叶草接受 29%
2.平板天线对四叶草天线也是有极化方向的,平板天线水平与竖直角度会影响信号强度
3.某些平板天线增益虚标,特别是市场上买的最多的14db小平板天线,FPV带半钢线那种地,严重虚标!
具体对比请看下面大图

发射机更换了四叶草天线,用平板天线测试是否真的就消除了极化方向对平板天线的影响!

以下是一些干扰评测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

网友A:
那是哪个好呢

网友B:
对测试提出一点疑虑:定向天线极化性较强,楼主测试中使用手抓天线对准的方式并不严谨。容易造成极化方向偏离。造成实际增益效果偏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测试提出一点疑虑:定向天线极化性较强,楼主测试中使用手抓天线对准的方式并不严谨。容易造成极化方向偏 ...

我也觉得,应该取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应该取最大值

正解,取的就是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哪个好呢

看增益百分比啊,当然越大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测试提出一点疑虑:定向天线极化性较强,楼主测试中使用手抓天线对准的方式并不严谨。容易造成极化方向偏 ...

偏差也是八九不离十,顶多百分之1-3的偏差

楼主:
标称19db的天线信号强度最大才51%,跟标称12db的强度一样,结论就是19db的虚标了

网友D:
希望 可以测试下 肥鲨的 和黑羊的天线

网友:
测一下肥鲨的圆极化平板呗

网友:
高级,有设备就是好

网友E:
脸盆大天线 就这效果 还卖的出吗?

网友:
期待测试单棱、双棱、多棱……

网友:
超喜欢这样的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 可以测试下 肥鲨的 和黑羊的天线

好,下次测试一下肥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脸盆大天线 就这效果 还卖的出吗?

脸盆有真有假,假的就卖不出了,真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F:
我的棒子天线就比四叶草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棒子天线就比四叶草好些

恩,我测试也是,发射棒子,接收棒子,信号明显比发射棒子接收四叶草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测试也是,发射棒子,接收棒子,信号明显比发射棒子接收四叶草好

我把棒子天线拆开一看 已经不是那种 猪尾巴铜线了  而是一根铜管上面出来一根接收机那种细线  还有一种是上下两根铜管  绝对比仿冒蘑菇效果好

网友G:
非常好,技术贴,顶。。。有个小提议,下次能否换个发射再测,这个发射,呃。。。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非常好,技术贴,顶。。。有个小提议,下次能否换个发射再测,这个发射,呃。。。

换了发射,这种测试就没意义了,这是天线测试,取得的相对值,测试结果跟发射关系不大。要烂大家一起烂,要好大家一起好。

网友I:
请问这个CT580市面上有售卖的吗  用处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了发射,这种测试就没意义了,这是天线测试,取得的相对值,测试结果跟发射关系不大。要烂大家一起烂, ...

就这个发射机配合四凌天线用CT580我还飞了20km呢,其实足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CT580市面上有售卖的吗  用处很大

当然有了,找马云搜就行

网友J(2017-01-11):
双菱天线有那个好的推荐?

楼主(2017-05-05):
引用 网友J:
双菱天线有那个好的推荐?

一般双菱天线都可以吧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谢谢分享!!!!!

网友K:
还要看使用效果画面稳定,不是模糊画面稳定一些吗

网友:
详细的评测,辛苦了。

楼主(2017-11-06):
引用 网友K:
还要看使用效果画面稳定,不是模糊画面稳定一些吗

画面在信号强度低于10%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