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活的教训 所谓精灵3“欧美版”电池

楼主(2016-09-02):
一直玩DIY,三四个月前炸机买了精灵3 4K版应急,也因为资金问题就先买两块所谓“欧美版”电池应急,玩了九年航模对山寨电池也有了解和心理准备,但没想到这所谓“欧美版”会烂到这种地步,五、六次就胀肚子(绝对没过放,前面说过玩了九年航模),第八次循环飞峡谷时还有50%多的电突然提示电池功率不足往下掉差点害我飞机没了,跟商家沟通干脆不理。劝大家不要相信所谓“欧美版”电池更不能相信所谓“原装同等保修的谎言”。

网友:
奸商 改爆光 就死劲爆他
以后还是别买假货

网友:
各个论坛曝光

网友:
淘宝申请售后

楼主:
过了15天申请不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了15天申请不了了

楼主拍照看下电池盖, 我想看看是不是那个人字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拍照看下电池盖, 我想看看是不是那个人字形的。

没在手边照不了,就是人字型的,但他店里现在上了新货是和原厂一机的条型灯,表面也贴了和原厂一样的橙色带字的纸,各位务必注意。

网友:
只能说你买的不行  我那块一般点 但是肯定没原长好   就是寿命短  循环没几次寿命只有90了     电池未冷却之前千万别充

网友B:
我也在同一家买了一样的电池,目前用约 4 次循环,还很正常没有问题。

没过放那有充饱放好几天吗? 平常不用的时候有放电到保存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同一家买了一样的电池,目前用约 4 次循环,还很正常没有问题。

没过放那有充饱放好几天吗? 平常 ...

设定的十天自动放电,大肚子是落地后就大了,五六循环后落一次大一些,不存在放了多少天,不知道你这种新款的寿命会不会好些。但我觉得,这种山寨电池30%多就拨电池可能寿命还稍长一些,不能像原装的可以到15%、20%没问题。总之,山寨有风险,但店家不负责才是根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定的十天自动放电,大肚子是落地后就大了,五六循环后落一次大一些,不存在放了多少天,不知道你这种新 ...

原装我试过放到6% 没啥异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定的十天自动放电,大肚子是落地后就大了,五六循环后落一次大一些,不存在放了多少天,不知道你这种新 ...

因為是新电池,所以没放电到30% 电量以下过,头几次飞都是3x%电量就下来了,落地还会回电压到3.7x,目前看起来电池是正常的。
若是飞到10% 电量的,电压不知要降到多低去了。

设10天自放电的也太久了,我是电池不用就一定用保存电压放着。

落地就大肚猜是过放了…

网友:
会不会是普通低压版电芯(最高电压4.2v的那种电芯)通过控制板模拟原装电池,显示30%余量,实际已经过放了?

网友:
应该是过放了。山寨电池我想就是普通航模电池吧!最好不要放到单节3.8一下。这样不容易鼓包。

网友:
同是受害者,顶起,千万别相信这些个山寨电池

网友(2016-11-09):
引用 网友B:
因為是新电池,所以没放电到30% 电量以下过,头几次飞都是3x%电量就下来了,落地还会回电压到3.7x,目前 ...

山寨電池的電芯與DJI的不一樣,山寨的只是路邊一般的航模锂電芯,充滿后需盡快使用放電,如果存放超過12小時,因大量電能积于電芯內飽和就容易漲肚,並破坏了電芯內部组織,所以App亦有機會显示Battery damaged。
而DJI的電芯是偏高压電芯,就算充滿后放置好幾天,電量也有空間儲存,所以不易
漲肚和破坏電芯內部组織,是屬于高挡次電芯。
所以,別貪小便宜了,除非你得充滿后立即使用。

网友:
所以还是买正品的好,别贪小便宜

网友:
我的用着很好啊!飞20分钟没问题!!

网友C:
我刚开始也想买欧版的   看了你帖子 还是觉得   这么贵的机子都买了    还在乎这点钱 买电池  再说找内部拿货还便宜点, 毕竟机子比电池贵  万一真的出事了 就不是一块电池能解决的了  呵呵   我昨天入的3A    没钱了   慢慢攒钱再买原版电池   贵点买个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开始也想买欧版的   看了你帖子 还是觉得   这么贵的机子都买了    还在乎这点钱 买电池  再说找内部拿 ...

嗯,后来不敢用,现在两块电池都已经纯粹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后来不敢用,现在两块电池都已经纯粹报废。

再说现在咸鱼二手的也不是很贵,几十个循环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反正我精灵4也没有所谓的欧版电池买.....

网友(2017-02-02):
记住: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2017-03-21):
我非官方店的不买,贵点放心

网友(2017-04-28):
商家不負責任,該曝光!但副廠電池也沒有你們說的可怕!我一直在用,沒有問題!

网友(2017-09-07):
我也买了一块,用2次就提示电芯损坏,用到10%是18分钟,30%才14分钟不超过15分钟,之前已经更换一块,同样是一样,用2次就提示电芯损坏。我现在才飞了4次,也不知道有没什么新的问题出现。这电池呢,用着提心掉胆的

网友:
我也是怀疑这电池电芯是普通航模电芯,所以,要用的话,还是不能过放,放到3.6V就下来了。不然很容易大肚,!

也就是,放到电量30%一定要下来,
问题是充电,充电是电池自动控制的,我试着用B6充,用普通3.7V的模式,充到满只有3格,电池不会自动停。
要是用3.8V的模式,可以充,但充到3.8V,估计过充了!

网友:
放到10%,用B6充,上面显示竟充进了4600多的电量。虽然看起来充进了很多电,但是如果是普通电池电芯,明显是过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非官方店的不买,贵点放心

也没那么吓人吧,找代理还是可以的,只是他这个本来就是欧美电池,就是副厂电池,质量有问题也是正常的

网友:
电池大疆自己做电芯吗?高压电芯就不怕满电放置吗?别吹牛逼了

网友(2017-10-25):
便宜是有道理的

网友(2020-02-22):
一半是二手或小厂连的电心

网友(2022-02-08):
过充(或充满放置)最毁电芯,把4.2V电芯当4.35V高压电芯用,很快(甚至第一次)就会鼓包。

DIY能力强的,用了普通电池,可以想法监测总电压(单电不平衡的影响一般并不大),如3s不超过12.4V,一到就提前终止充电(高压3 s会充到13.2V)。

过放电除了炸鸡,一般并不会鼓包,普通高C聚合物锂电池放到3V都没问题(当然输出已经不行了,电压会陡降,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