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定一个小目标~~装机不在首炸

楼主(2016-09-02):
    我又来了~~哈哈~~~带着一颗纯(骚动)真的心,发放大量干货,帮助第一次DIY装机的小白玩家们少走弯路,帮助玩家避免首飞炸机的原则。这次我尽量不闹(Shuo)笑(fei)话(hua)~~~^_^~~~
    我们准备的所有配件有,NAZA V2 飞控、450机架、动力套装还是300多大洋买的包含有4电机4个电调,3对浆。
    第一步,按照惯例是要晒晒装备的,放放毒,看谁先被毒上瘾~~反正我已经上瘾了,多少也得拉个陪衬的~~哈哈~~什么?你带口罩。。。,没用,这个是“毒气攻心”(^o^)/

都放毒成这样了,大伙都没被放到,正常的事,我接受这个结果,拍照水平太渣了,呜呜呜。。。。不过别得意的太早,通常杀手锏是留在后面的,后面要是毒不到你们,那我只能说你不爱航模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装机了,首先给大家看下中心板,板上都标有“+、-”符号,大部分人都应该知道符号“+”表示正极,“-”则表示负极
理解中心板的结构后,我们就开始焊接电调,焊接电调只要注意正极和负极不要焊反就行。
电调焊接好以后,还有电源线呢,这次我把PMU的电源线和中心板电源线焊接在一起,这样就不用焊接转接头了,一步搞定。
焊接完成后,我们就开始安装机臂,从安装机臂开始就要区分机头和机尾了,先做好区分1号臂到4号臂
安装完机臂后,就开始安装主控了,安装主控也是要注意机头方向,主控上有一个箭头,必须朝向机头部分。
  然后我们开始连接主控和电调的信号线,怎么连接呢,这里是比较重要的,不会的认真看一下。
M1到M6呢是电调的连接,换句话说就是从1号臂到6号臂,1号臂就连接M1以此类推了,机臂的分布方法如下
所有的线就按照上图的连接方法就可以一次安装完成所有的飞控组件
最后两步了,我们就可以锁中心板上盖和GPS安装
什么,你也发现了,还缺少什么没讲?对,就是电机安装没有讲,电机安装非常简单,分清正电机和反电机的安装然后锁紧螺丝就完成了。
敬请期待下一篇章《调试与飞行》

网友A:
哈哈 好像没毒到我啊

网友:
啥 电调 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好像没毒到我啊

你不喜欢航模没有掉坑了

楼主:
是小营的动力套装额,电机是2312,电调是30A的

网友:
这个顶一下,新手教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小营的动力套装额,电机是2312,电调是30A的

小营 ?没听说过 ,怎么样啊 ?看淘宝399 挺不错的 2312电机拉力多少?450上2212就可以啦

网友:
F450架子不怎么样吧

网友:
看了看我的电机你的简直就是小意思......飓风2820,唉,现在大牛拉小车....S500

网友(2016-10-22):
看电机和桨好像大疆精灵= =

网友:
我靠,电机和电调都山寨DJ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