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fpv眼镜好?

楼主(2016-09-02):
我上某宝上好多款,哪款最好?那个肥鲨几个型号有什么区别嘛?求大神解答下

网友A:
肥鲨,skyzone,boscam这几个老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肥鲨,skyzone,boscam这几个老牌子

其实用来fpv的话 分辨率不高也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用来fpv的话 分辨率不高也行吧?

别太低就行,三百线的廉价眼镜就别考虑了

网友:
肥鲨的区别就是 V3比HD 的屏幕小一圈 其他两款应该是前一代产品

网友:
要说好的话,看看国外玩家和比赛中都选什么就可以,好的用的人多应该不会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