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磨合!

楼主(2016-09-02):
飞机装好了!但是发动机还没磨合!本人很懒新机直接就装上了!我想给懂得这机器的前辈请教一下,我该怎么磨合?装机磨合行不行的通!详细的磨合细节!谢谢你们啦

楼主:
我心里感觉这个飞机我应该飞不了五秒

网友A:
多大翼展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翼展的飞机?

1.45米,50级!麻烦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1.45米,50级!麻烦指教

重心调好,动力调好,心态稳定,其实大飞机比小飞机好飞得多,最忌乱动杆
这飞机我以前有一架,翔野的,好飞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调好,动力调好,心态稳定,其实大飞机比小飞机好飞得多,最忌乱动杆
这飞机我以前有一架,翔野的, ...

这个机重心在哪?谢谢,客服不知道

网友B:
翼根1/3处,好像就是碳杆位置,稍微前一点稳定性好些,起飞保持速度,新手最容易失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根1/3处,好像就是碳杆位置,稍微前一点稳定性好些,起飞保持速度,新手最容易失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1 ...

谢啦!我的装下来满油2.6千克了,不知道这个重量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啦!我的装下来满油2.6千克了,不知道这个重量正常不!

算很轻的了,我装的10cc汽油机,重量不记得了,搜我之前的帖子

网友:
楼主不要担心少要害怕尽可以放心大胆的飞就是了

网友:
记得拍视频

网友:
记得舵量调小着

网友:
55飞这个动力差点,飞航线问题不大,要想吊有点老火,

楼主:
os55带这个机还小?

网友:
好机好机

楼主:
没用过os的机器,哪位大神给我说说怎样磨合呗!谢谢

网友C:
飞行中磨合即可。
如果老是出黑油(夏天),就需加大润滑油比例。秋天油稠了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行中磨合即可。
如果老是出黑油(夏天),就需加大润滑油比例。秋天油稠了会好的。

刚才用4000转的速度烧了200ml的油!没发现排气费油发黑!棕黄色的。一直没敢大油门,不知道这样磨一下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用4000转的速度烧了200ml的油!没发现排气费油发黑!棕黄色的。一直没敢大油门,不知道这样磨一下行 ...

ABS结构的发动机,忌长时间低速运转。
本来这种设计就是防过热拉缸的,高温反到比低温磨损小。
现代的加工精度,本来就无需磨合。
夏天气温高,润滑油流动性高,保护性变差。适当提高润滑油比例。不然“磨合”得再透的发动机,也会再出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S结构的发动机,忌长时间低速运转。
本来这种设计就是防过热拉缸的,高温反到比低温磨损小。
现代的 ...

知道了!不磨啦!直接飞!不全油门就行了对吧?

网友D(2016-10-08):
引用 网友B:
算很轻的了,我装的10cc汽油机,重量不记得了,搜我之前的帖子

你用的10cc的汽油机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10cc的汽油机好用吗

好用,稳定,搜我之前的帖子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