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请教大家了

楼主(2016-09-02):
原来是三节5号
电池
4.5v,能用4串的镍氢4.8V的代替吗,或是用锂电?

网友A:
4.8V能用,用锂电池要用降压模块降到5V

网友B:
镍氢充满电单节1.5V,和干电池一样,用3节就好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1895100948.198.eKVx6P&id=534613433057 (狮子模型店) UP300AC 300W/20A航模锂电大功率平衡充电器内置电源触屏 这个一款还不错的 我很朋友都在用

网友D:
单纯从电压和容量判断不够准确,如果能知道负载的相关数据,才可能给出比较好的替代方案。

网友E:
3节镍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