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刹车功能和Airmode有冲突么?

楼主(2016-09-02):
有冲突么?还是说Airmode 优先?因为从来没用过刹车功能,今天新装机试机,电调有刹车,也有开Airmode 怎么有时候感觉好怪异,飞机好像一窜一窜的!

网友A:
没冲突,刹车只是在油门输出减小的时候让马达反应更快,用自紧螺母的建议开着;airmode是在零油门时也可以控制姿态,飞动作很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冲突,刹车只是在油门输出减小的时候让马达反应更快,用自紧螺母的建议开着;airmode是在零油门时也可以控 ...

这种解答太棒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冲突,刹车只是在油门输出减小的时候让马达反应更快,用自紧螺母的建议开着;airmode是在零油门时也可以控 ...

非常感谢!!!

网友:
不开刹车的话,快松油门后螺旋桨会因为惯性比较缓慢降转速。开刹车的话,电调会制动让螺旋桨马上降速,螺旋桨可能承受很大的反向制动力矩。所以用自紧桨夹的话千万别开刹车,可能会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