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还没有两个月出现问题,客服请帮忙。

楼主(2016-09-02):
差不多两个月,用起来还满意,信号很好,没有失控过。不过今天出现问题了,油门的电位器开始跳舵,查看舵量就最明显了。想用其它几个没用的电位器换一个,原来长短不一的。请问我要如何售后?
或是能寄个B5K-60的电位器来我自己装,寄来寄去的太麻烦了。qq1107084929

网友:
我是尾舵的跳了。。

网友:
我的也是电位器出问题,最后客服寄咯一个过来,换咯就好咯

网友:
你好,

感谢对我司产品的关注,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跳舵不一定电位器问题,可以先尝试摇杆校准,不行的话我们再找出解决方案,我已经添加您的qq了,麻烦通过下。

关于我司产品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3  2850416975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楼主:
寄来了两个电位器,换上后油门问题解决。油门的电位器问题是下拉油门到60至70左右没负螺距信号,钟摆差点炸鸡。今天又换了副翼的一个电位器。说起这个电位器害到我调了几天飞机,就是微推升降的时候,副翼数值向下自动到25左右,再推就正常了。换了后一切正常。这么好用的软件就不能配好一点的硬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寄来了两个电位器,换上后油门问题解决。油门的电位器问题是下拉油门到60至70左右没负螺距信号,钟摆差点炸 ...

你好,

有关注你宝贵的反馈,你说的油门电位器问题,我已经反馈给生产部和研发部,如果确实发现大批量问题,我们一定会及时作出整改。

最后,给你带来不便非常抱歉。

祝您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