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连不上QGC

楼主(2016-09-02):
如题,新版QGCv2.8.0  ,PIXHAWK飞控连不上QGC地面站。飞控接电脑后端口已显示PX4 FMU(com 5),但在地面站里,点击右上角的连接pixhawk on com5,显示QGC停止工作。

这个飞控连MP地面站很好,设置后飞行还是挺稳的。系统是WIN7,但使用QGC就连不上了,这如何是好?求助了!

网友:
建议装win10

楼主:
微软发布WIN8时,国内ZF机关就下文严禁使用WIN8,WIN10也是一样。据说8和10可能会泄密电脑里的数据(是真是假不知道)。
再说WIN10才发布不长时间,而QGC早有了。我觉得QGC2.8.0版不会只用于WIN10而不支持WIN7,连不上还是有别的问题。为什么连MP一点问题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软发布WIN8时,国内ZF机关就下文严禁使用WIN8,WIN10也是一样。据说8和10可能会泄密电脑里的数据(是真 ...

win7我装qgc个钟毛病退出,装win10神马就好了。

网友:
我的Windows10用它没啥问题

网友(2018-12-23):
我的也是闪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