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控制熄火的方式有几种,越详细越好,看谁知道的最多!!

楼主(2016-09-02):
汽油机控制熄火的方式有几种,越详细越好,看谁知道的最多!!最好把所用的配件个操作方式都列出来!!

网友:
倒飞拉杆,正飞推杆, 失速螺旋以及俯冲轰炸,随你··············

网友A:
cdi断电呗,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i断电呗,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这个需要远程熄火开关。

网友:
2楼人才

网友:
我是在遥控器上直接设熄火,把油门关死就行了,使用起来还行,就是略微有一点点延迟,一般的控上都有这个选项。

网友B:
汽油机遥控熄火的方式常见的走三种 分别是油门拉杆熄火   风门熄火    远程熄火(也叫CDI熄火)  油门拉杆熄火这个在小级别汽油机上用的最多!!大级别汽油机基本都用风门熄火或者远程熄火!!  风门熄火需要增加一个风门舵机    远程熄火也需要远程熄火开关

优势  油门熄火配置最简单,和甲醇飞机没有区别  缺点就是汽油机怠速震动会使舵机受到影响
风门熄火和远程熄火的优点就是 怠速螺钉不用取下来,保证了怠速位置的唯一性,  油门可以使用软钢丝作为操纵杆,能够有效保护舵机!!   缺点就是需要多占用一个通道!!还有增加配件!!!

网友C:
用舵机控制风门熄火是个不错的办法,就是不知道像真机怎么安装舵机,楼下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机遥控熄火的方式常见的走三种 分别是油门拉杆熄火   风门熄火    远程熄火(也叫CDI熄火)  油门拉杆 ...

像55CC这种排量的油机有没有推荐的舵机?我想法是油门舵机速度越快越好,毕竟油机,油门肯定响应没有电的快,不能在舵机上浪费太多时间。然后你说的油门拉杆不都是用2mm左右直径的钢丝吗?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远程熄火开关。

为啥要远程熄火,熄火后你跑过去把飞机捡回来吗?装个拨动开关,开回来再熄火就行了。
如果出于安全原因要远程熄火,还不如把飞机转个弯炸在安全的地方算了,飞机没刹车,不是熄火就不跑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远程熄火,熄火后你跑过去把飞机捡回来吗?装个拨动开关,开回来再熄火就行了。
如果出于安全原因 ...

图个方便呗,有时候需要远程熄火。比如转向舵坏了,降落速度太快,又没有转向就蛋疼了。

网友:
最安全、最有效的熄火方式就是遥控器控制断掉SDI 的供电线路,这就跟汽车熄火是一样的。远程熄火开关也不贵区区60元钱为什么为此而纠结?

网友D:
引用 楼主:
像55CC这种排量的油机有没有推荐的舵机?我想法是油门舵机速度越快越好,毕竟油机,油门肯定响应没有电的 ...

发动机的响应速度怎么也没法跟电机相比,舵机速度再怎么快也没什么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的响应速度怎么也没法跟电机相比,舵机速度再怎么快也没什么卵用。

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55CC这种排量的油机有没有推荐的舵机?我想法是油门舵机速度越快越好,毕竟油机,油门肯定响应没有电的 ...

油门舵机一般就用10kg左右的模拟舵机就行了,如果不差钱当然可以选择更好的,50CC级别,由于怠速震动,舵机响应时间建议选择大于0.12ms的,当然也不能太大,0.12-0.15之间最合适,假如选择的舵机快了,特别是数码舵机,在不停地找中,很容易坏舵机(舵机因振动不停地找中)   这里我推荐舵机选择  KST825     Futaba3470    SAVOX. 1256.  ,当然也有别的舵机,但是些是我用过的,感觉品质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舵机控制风门熄火是个不错的办法,就是不知道像真机怎么安装舵机,楼下说说

做一个转接板就行了!!!用舵机摇臂磨一个很简单的,调整好角度和距离用环氧粘接上去,等环氧干了后,在原来金属摇臂孔上面带一个螺丝和摇臂固定紧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舵机一般就用10kg左右的模拟舵机就行了,如果不差钱当然可以选择更好的,50CC级别,由于怠速震动,舵 ...

你推荐的舵机正好是我看中的,我就想选3470,这个好像是数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