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8和天9控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6-09-02):
线接对了,已经确认过了,现在是在舵机那一栏,不管怎么调正反向。总是不对,螺距上下没问题时,升降或者是副翼的舵机就是乱的。哪位大侠能告诉我天9控怎么和K8匹配啊

楼主:
接收机的选择是哪个。我用的是天9+飞梦的接收

网友A:
看你怎么接线的  全部插满就选独立通道  然后下面会显示冷启动  点击冷启动后  下一步  下一步。。。。

网友:
不明白加我q760585189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接线的  全部插满就选独立通道  然后下面会显示冷启动  点击冷启动后  下一步  下一步。。。。

谢谢,研究了一早上,最后是把接收机1.2两个通道线互换了一下,已经完美解决,跟网上教程有点出入,实际接法:接收机1通道接红线,2通道接黑线。其他一样,方向控制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