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那位哥们有WMD25V铣床说明书

楼主(2016-09-03):
铣工件时 一边厚一边薄!~ 怎么校正机头

网友A:
购机时没带说明书吗?

楼主:
一朋友转让给我的

网友B(2016-11-05):
WMD25VB的说明书我有,跟你那个算一个型号不?

网友C:
一边厚一边薄和机头关系不大吧,应该是拖板的问题。

网友D:
如果是大飞刀盘一刀飞的 有可能与机头有关,如果是小刀飞大面 还是这样 就是导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