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浆尚可用否?

楼主(2016-09-03):
如此这样的浆是何种失败飞行姿态造成的?浆还能用?还请各位大神各抒己见

浆尖位置已经有所损坏,估计不能再用了吧?

楼主:
沙发,坐等大神解疑释惑,指点迷津

网友:
不建议再用

网友:
打磨对称了还可以,我的90金属涵道被全油门吃了沙子,一样打磨再用

网友:
我的是打磨到两边对称!短一点点我感觉影响不大。我说的是飞电动的,油动的桨还没试过,没试过的原因是打到东西就断,我没得磨

网友A:
打磨后得做动平衡

网友:
看到了桨尖损坏,但想像不出浆如何如何。

网友B:
应该是kingkong的吧,我的桨经常桨尖扫地或者打到棒子天线,就成这个样子了。无碍,桨多就换,桨少将就用。把弯曲的用钳子捏平,尽量不要剪断。扫的厉害了就换吧,kingkong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后得做动平衡

打磨这工程量巨大哟,暂且换掉吧,坏掉的留下备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kingkong的吧,我的桨经常桨尖扫地或者打到棒子天线,就成这个样子了。无碍,桨多就换,桨少将就用。 ...

这种估计按大家说的打磨后做动平衡就好,但是如果如下图这种估计修复不了了吧?一头已经翘起来

网友C:
没多大事啊,穿越机可以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多大事啊,穿越机可以继续用

折的肯定用不了了吧?浆尖损坏还勉强说得过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折的肯定用不了了吧?浆尖损坏还勉强说得过去

简单掰回去还可以的,我就是那么用的。不过有白色痕迹的就算了,容易断掉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掰回去还可以的,我就是那么用的。不过有白色痕迹的就算了,容易断掉射桨

射桨这种现象太危险了,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更何况人身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射桨这种现象太危险了,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更何况人身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其实没那么恐怖,穿越机一般都在人少的地方飞。射桨威力也不大,几率也不高,一般炸鸡了才会断,飞着基本不会。真的射了也就飞出一两米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那么恐怖,穿越机一般都在人少的地方飞。射桨威力也不大,几率也不高,一般炸鸡了才会断,飞着基本 ...

留着以后熟练了再修复使用,谢谢热心解答

网友D:
哈哈  影响不大 飞控会帮你调整的  前期练手要求不高随便飞啦 一般不会射桨的    我最开始弯穿越 桨弯了掰直  尖坏了用剪刀把两边剪对称了继续用
现在用的kingkong便宜  坏了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影响不大 飞控会帮你调整的  前期练手要求不高随便飞啦 一般不会射桨的    我最开始弯穿越 桨弯了掰 ...

谢谢,又GET新技能

网友:
安全起见还是丢了吧。。。

网友E:
擦,出去飞一趟要换几套桨的表示这问题问错了

网友F:
说丢的都是土豪。。。。俺都是用指甲刀修剪,用卡尺量。两边一样长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