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devo 7 rx701接收接sp racing f3 deluxe圖解!!

楼主(2016-09-03):
小弟新手...想請教各位這接收的各線接線方法...
萬分感激!!

网友:
看看图呗!   不明白的再问!

网友:
楼上的图很详细,但是ppm的线好像少了根控制飞行模式的线,我的ppm接了4根线,也就是旁边相邻的那第四根线也要接上。如果楼主用的sbus的话,接线跟ppm一样。f3背面有个焊点被注明led字样,led信号线可以直接焊在上面。

网友A:
跟楼主一样的飞控和接收机,按最基础的PWM模式接的线,就是IO1和IO2按顺序接到RX701就行了,还不会就看krellzou 大神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楼主一样的飞控和接收机,按最基础的PWM模式接的线,就是IO1和IO2按顺序接到RX701就行了,还不会就看krel ...

想問一下大神的視頻在那裡...小弟初來報導!!不太懂!!

网友B(2016-12-21):
請問  我也是一樣devo7 + R701  + F3飛控
接線都正確   CF程式也跑過了   操控動作正常   馬達運轉正常
但是一下電腦   單上電源      遙控器操作飛機卻無法動作   請問一下  是有那裡不正確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  我也是一樣devo7 + R701  + F3飛控
接線都正確   CF程式也跑過了   操控動作正常   馬達運轉正 ...

有很多情況
接電飛控有亮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情況
接電飛控有亮燈?

以解決  謝謝大大
因為使用中文版CF的關係   改用英文版的就可以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