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FOXEER 1190怎样设置OSD?怎么接线?

楼主(2016-09-03):
我现在就会给那个白黑线接到他控制面板上,然后就不会接了
求指导,多谢!!

网友A:
这个接线还是很简单   只红黄黑三根线就行  这个相机有电压检测(不太好用)红色直接电池正极  黑色地线 黄色信号线
       这个确实逆光无敌 但是从亮出往黑地方飞时 亮度转换偏慢  在树林里飞 还是偏黑  凑合飞了几次 有经验的 大神教教怎么调到明暗两相宜!!!!谢谢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线还是很简单   只红黄黑三根线就行  这个相机有电压检测(不太好用)红色直接电池正极  黑色地线 黄 ...

这个镜头是不是只有一条黄线和OSD连接,然后镜头和OSD再单独各自供电就行了?

网友:
带控制的2根不要用  然后黑红线直接接电池黑红就可以带电压osd了  黄的接视频信号 绿接图传声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镜头是不是只有一条黄线和OSD连接,然后镜头和OSD再单独各自供电就行了?

其实这个只有电压不算是OSD吧  首先两根连接调参板的控制线不用接   另外绿色(声音 带眼镜要声音也没用)和白色的线也不用  只接红黑黄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只有电压不算是OSD吧  首先两根连接调参板的控制线不用接   另外绿色(声音 带眼镜要声音也没用 ...

ok.了解了。多谢分享。
坛子里有个分享帖,是把电源接地两根线接进摄像头电路板的里面,说可以排除并联对信号的干扰。

网友:
同问,我买的这个除了设置相机参数的一黑一白以外,还有 蓝 绿 黄 红 黑 五根线,黄红黑接图传以外蓝和绿如何接能实现电源电压osd?

网友C(2016-11-03):
我也是没弄明白啊,有的说直接动力电供电就能显示电压了,那个vesn又是接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没弄明白啊,有的说直接动力电供电就能显示电压了,那个vesn又是接那?

vsen接动力电 显示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vsen接动力电 显示电池电压

动力电正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vsen接动力电 显示电池电压

请问除了显示电压,还能显示电流和电量吗?还是仅电压?

网友(2017-01-12):
只有电压没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