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些电装能不能飞360桨(也就是465或480)的直升机?

楼主(2016-09-03):
朋友送了一套闲置的450电装:KST215
舵机
、亚拓DS520、好赢奔腾40A、朗宇2216-3800KV、格式3S--2200--25C的
电池
请问上述设备能不能飞 360桨(也就是465或480)的直升机?
如果强行飞360桨直升机,会不会烧电调?伤电池不?
请飞过的模友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飞动力差些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动力差些罢了
谢谢回复
强行飞360桨直升机,会不会烧电调?伤电池不?

网友B:
不会!能飞!

网友C:
当然能飞了,450用40a的电调够大了

网友D:
可以飞但电池不要超过3分钟。避免过放

网友E:
360基本能用325的电装,但是380的基本要换

网友F:
KST的舵机太次了 楼主这么省不如用银燕舵机

网友G:
航线和温柔3D没问题,续航短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