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感觉舵机没吃X哥

楼主(2016-09-03):
求助大神们 我飞465 一套Deko的舵机 富斯i10的控,好盈50A 我把bec已经设到7.4V了但是推螺距还是没有那种跟手的感觉 尾巴也是 感觉肉的不行 不知道是控设置的不对 还是什么原因 希望大神们多多指导下 有和我控一样的兄弟飞直机吗

网友:
肉得不行 升力不足 ?!

网友:
调陀螺啊

网友A:
转速不够,360桨试试3000转以上

网友B:
LZ还没说用的啥电机,多少转呢,讲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还没说用的啥电机,多少转呢,讲讲吧!

花牌H2836 3860kv 电机 好盈50A电调

网友A:
都360桨了怎么还在用3s电机,换个2520包你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360桨了怎么还在用3s电机,换个2520包你爽

我感觉6s电池吃不进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6s电池吃不进去啊

怎么可能,除非你电池鼓了

网友C:
风格拉到85,敏捷度拉到100,偏航比率拉满!指数归零后控上EXP副翼和升降调到20或者-20(不同的控设置不一样),ExP尾巴调到35或-35!!这样还肉我就信了你的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格拉到85,敏捷度拉到100,偏航比率拉满!指数归零后控上EXP副翼和升降调到20或者-20(不同的控设置不一 ...

好 晚上回去就改

网友:
……    无言以对!!!

网友:
那应该就是你的设置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