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1100mmF6F地狱猫(600块教训)

楼主(2016-09-03):
第一次入像真二战机,由于新手装机经验不足,装机时没有注意机翼是碳干锁螺丝,把机翼直接沾死,碳干也没用,十分尴尬。首飞五圈航线,转弯掉高度很严重,降落平稳,但为了安全怕空中解体,决定不再上天,摆在客厅角落当个静态。拍照留念,600块买个教训,装机马虎不得。告诫和我一样的新手,切记,不懂多问,别想当然。天气转秋凉,风大了许多,大家注意飞行安全。

网友A:
挂客厅也是很不错的摆件

网友B:
非常漂亮的飞机啊!

网友C:
你也是神人。。。。epo的机子机翼里面基本都会有一根加固材料不管是木头,玻纤还是碳纤。没有的反而应该奇怪。。。你居然直接没装。话说粘死了还是能切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是神人。。。。epo的机子机翼里面基本都会有一根加固材料不管是木头,玻纤还是碳纤。没有的反而应该奇 ...

新手只飞过小赛飘飘,机翼都是粘的,想当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客厅也是很不错的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漂亮的飞机啊!

网友D:
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E:
动动脑筋,一定有办法解决,不飞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

自己倒腾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动脑筋,一定有办法解决,不飞可惜了。

每天掰一掰哈哈,倒腾倒腾

网友F:
用脱胶剂喷在粘接处,等上一会儿,用小刀一点点撬缝,而后再喷如脱胶剂,如此反复后就可以取开了。

网友:
用脱胶剂试试,

网友:
用脱胶剂喷上去,然后等胶水溶解后,慢慢用小刀撬缝,如果胶水多的话,可以再喷些脱胶剂,等胶自然脱落即可

楼主(2016-10-16):
太暴力了吧,要是接不好估计摆件都当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脱胶剂喷在粘接处,等上一会儿,用小刀一点点撬缝,而后再喷如脱胶剂,如此反复后就可以取开了。

多谢老哥,我去试试

网友G(2017-08-14):
泡沫胶粘的话,用什么脱胶剂,就是酒精,用针筒往缝里打,十来分钟就开了,什么都不伤。

网友H:
切开装上继续服役

网友I:
这个小的不装碳纤杆问题不大。你可以继续飞。当作练技术了。要不然再买一个由于技术不好炸了也可惜

网友J:
把机翼的一边切成两节,插入碳杆,机翼装回上泡沫胶,完毕! 不影响飞行,谁的飞机都磕磕碰碰,不伤大雅

网友K(2021-05-07):
二战像真机转弯需要副翼、升降、方向、油门配合着来!配合不好或直接打副翼转弯肯定掉高度啊!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多练练就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