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带着狗2再度起飞川杨河旁

楼主(2016-09-03):
好久没灰了,视频都不会发了,晕。?firsttime=62&x

网友A:
什么配置?升级没。

网友B(2016-10-11):
精灵一代 (不外加接收器的情况下)可以加装云台吗?

楼主(2016-12-07):
引用 网友B:
精灵一代 (不外加接收器的情况下)可以加装云台吗?

没试过。加云台应该可以,就是不能控制,只能云台自稳。但精灵1是8寸桨,续航很短。估计要换9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升级没。

精灵1硬挂狗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灵一代 (不外加接收器的情况下)可以加装云台吗?

可以 但只能控制俯仰

网友(2017-05-30):
我之前也是硬挂的,后来换了飞宇MINI 2D 云台,世界不同了,画面稳多了,可以俯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