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 APM 2.8 定高不稳不能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6-09-03):
机架是F450,APM 2.8,6M GPS,固件3.3.3开始是把APM用双面胶直接贴在下中心板上,试飞发现根本不能定高,在定高下飞机忽然上升撞天花板。后来查阅资料说是震动问题,然后加了减震垫,好了点基本能定高,但是到中午阳光强的时候又不能定高,然后在飞控上贴胶带遮光,然后能定住。但是在这过程中一直无法定位,GPS完全正常,能搜到9~11颗星。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不是纯新手,之前apm和pix都玩过,我以前撞apm都不装减震的,gps也不用支架,因为这样apm可以塞进两层中心版之间,不用gps支架是因为支架太高,不方便携带和炸鸡容易断,以前用着都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因为以上原因,我昨天又把apm去掉减震装进机身,加上了gps支架,出去试飞一切正常,竟然能勉强定位了,有点飘但是绝对能定住。
但是今天出去飞的时候老问题又出现,无法定位,开始能定高,飞一会之后,飞机回出现轻微的上蹿下跳,求大神解释几点疑问;
1、apm定高到底和减震有没有关系,影响有多严重,因为我觉得定高是气压计完成的,理论上和震动无关。
2、apm定位效果和gps装不装支架有没有关系,影响有多大。
3、定位和定高问题跟固件版本关系大不大,求推荐可靠的版本。只求定位和定高稳定,用不到高级功能。
先行谢过,能帮助顺利解决的,红包感谢,红包不大,略表心意!!

楼主:
忘了说了,论坛交流不太方便,可加我QQ 1540723993

网友A:
哎,,现在的 飞控 品质奇差  。。

那些传感器,焊接的时候 不很好的

去控制高温焊接时间 。。焊接之后
传感器【基本上】已经是废了。。。

所以定高,不稳定 已经是常事了。

网友:
换飞控  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现在的 飞控 品质奇差  。。

那些传感器,焊接的时候 不很好的

的确是这么回事,其实我也一直感觉现在的飞控做工真的差了很多,拆开飞控,里面竟然就是一片薄薄的白色海绵.

楼主:
哎,公司的,不是说换就能换的

网友B:
连上地面站软件,看看气压计是不是有问题,我遇到过气压计有问题的a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上地面站软件,看看气压计是不是有问题,我遇到过气压计有问题的apm

怎么看气压计?

网友C:
APM 应该不能用3.3固件吧?
如果不需复杂功能,建议刷3.1.5的固件。
为了解决航线不掉高问题,3.2.1以上增加了震动计算,但也产生了震动超标定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 应该不能用3.3固件吧?
如果不需复杂功能,建议刷3.1.5的固件。
为了解决航线不掉高问题,3.2.1 ...

大神签字回帖,多谢,我已经刷了3.1.5固件了,发现解锁之后会过一会才会进入怠速,总感觉慢半拍,在水平移动的时候,飞机有点掉高度,停下来之后会自动上升一点补偿到原高度,不知道是怎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签字回帖,多谢,我已经刷了3.1.5固件了,发现解锁之后会过一会才会进入怠速,总感觉慢半拍,在水平 ...

移动调高可能原因很多,APM上下1m还算正常哦。
1. 机架刚性是否足够
2. 电调能力
3. 转速匹配
测试定高要到户外,离地2~3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调高可能原因很多,APM上下1m还算正常哦。
1. 机架刚性是否足够
2. 电调能力

恩 多谢!! 测试条件我知道,明天再出去试试。我的飞机不止一架,有两架飞控装在中心板里的飞机,之前定高下非常不稳,现在换了3.1.5之后好了很多,其中一个基本能稳住了,另一个上下跳动小了很多,但是还是不行,我准备明天装上减震再试试。
但是现在还是始终不能定位,无论gps装不装支架都不行,我连了电台看了,gps搜星正常,6m搜到8~11颗星,显示3D定位,但是切换到LOITER之后飞机还是乱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现在的 飞控 品质奇差  。。

那些传感器,焊接的时候 不很好的

确实如此,之前我一7N的gps, 罗盘接插一次就断线了,整死搞不定,只能以为它坏了。

网友D:
apm的话简易用3.15的固件就行了,高版本的反而问题多多,另外,定点的时候如果卫星数量够的话,看看hdop值在多少,怎么这也得2以内,如果在2以内的话还定不住,基本上是罗盘指向不准的问题,重新校准罗盘

网友:
至于定高和减震有没有关系,我也弄不准,因为我从来不用定高,想用定高我直接自稳模式油门掌握好就能大致定高,定高有风一样会被吹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的话简易用3.15的固件就行了,高版本的反而问题多多,另外,定点的时候如果卫星数量够的话,看看hdop值 ...

恩 多谢,我今天再试试

楼主:
自顶一下,求帮助

网友E:
请问为何现在刷不了固件

楼主(2016-11-01):
引用 网友E:
请问为何现在刷不了固件

一直都可以刷呀。没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