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miniosd cleanflight

楼主(2016-09-03):
我刷好miniosd的固件 设置好了  然后接线到飞机上 还要不要在cf上改些设置什么的 至少要告诉f3飞控 在uartx端口 要发送数据给osd的吧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miniosd固件吗?我刷的固件感觉有问题,总是编译过不去,提示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miniosd固件吗?我刷的固件感觉有问题,总是编译过不去,提示程序有问题。

我是下别人的http://url.cn/2ITMKM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下别人的http://url.cn/2ITMKMc

谢了楼主,前段时间我也下载石头的微云,提示过期了,估计他更新链接了。囧

网友A:
拖楼主的福今天osd成功上线了,我觉得不需要改cf设置了吧,我直接把线插上就有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拖楼主的福今天osd成功上线了,我觉得不需要改cf设置了吧,我直接把线插上就有数据了。

恭喜  弄好就行 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你应该是把osd接在uart1上了 这有个不好的地方 接usb的时候 得拔掉osd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  弄好就行 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你应该是把osd接在uart1上了 这有个不好的地方 接usb的时候 得 ...

咦?没有啊。我专程试了下,不用拔也可以连上电脑的,我们用的是同一个miniosd?osd的线还接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  弄好就行 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你应该是把osd接在uart1上了 这有个不好的地方 接usb的时候 得 ...

等pid什么的完全调好了,我就直接焊上去,现在只是用线链接的,可以直接连电脑上不需要拔下来。

楼主:
我用那个最小的osd  你是不是接usb的时候没有接动力电池的  我好像明白了 usb接电脑的时候 飞控的端口都没5v电  osd也就没电不工作了 这时候也就不会占着uart1了 是不是这样啊

你小心 以后接usb的时候 别接动力电池 还说不准会烧些什么零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那个最小的osd  你是不是接usb的时候没有接动力电池的  我好像明白了 usb接电脑的时候 飞控的端口都没5 ...

不会要烧吧?你这样说我都不敢大大咧咧的实验了,我只能说不上动力电池接电脑和手机没问题,看来以后手机调参的时候要把电池下了。谢谢楼主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要烧吧?你这样说我都不敢大大咧咧的实验了,我只能说不上动力电池接电脑和手机没问题,看来以后手机 ...

我把osd挪到uart2了 哈哈  这样就不会冲突了 其实我就是想搞明白这问题   我那破手机没有otg功能的  只能背着笔记本 好重啊 不过调好了就不用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要烧吧?你这样说我都不敢大大咧咧的实验了,我只能说不上动力电池接电脑和手机没问题,看来以后手机 ...

还有如果你手机还没装软件 就别弄了 直接用osd调参 不更方便吗
这个我先前都调好了 不用动了
有我最喜欢的rc rate  我都当大小舵量来使用的 大飞场用大舵量  小飞场用小舵量  哈哈
电压校准都有设哦  太bt了
我的破天7木有rssi  唉
电流计 关我屁事
osd显示的设置 好方便的
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gps  不关我事
也不知道干嘛的

好强大的osd  又小又轻功能强大  还便宜 嘿嘿   具体参照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2117  作者说不知道怎么保存设置 其实 选择 save+exit 然后 yaw右满舵 就会保存退出了

网友A:
楼主是这样干的?我把pid什么的都调好了,直接搞上去,顺便把多的线全剪了。

楼主:
这样也不错 我线太多了  想到哪接到哪 能用就行

网友B(2018-10-24):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这样干的?我把pid什么的都调好了,直接搞上去,顺便把多的线全剪了。

你好osd接usb-ttl需要接几根线刷固件?4根还是5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osd接usb-ttl需要接几根线刷固件?4根还是5根?谢谢

5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