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电机简易散热片,易制作,重量轻,面积大,效果好

楼主(2016-09-03):
先简单说说这个机机的情况,五年前的minicp老爷机,套了个scp的头壳(minicp原装那个一团漆黑的不好看),尾杆换了2.5实心圆杆(百炸不坏,估计机机炸散了这层杆也不会坏),脚架是YD117的(比原厂坚固,重点是下面有个固定柱,头壳上对应位置上打个孔套上后不用再担心头壳炸机上翻刮坏主板了),旋转头和拉杆也是YD117的(用下来和原厂没差别)。散热片是用印刷机用的印版铝皮剪的,这种铝皮非常薄,比纸厚不了多少,用小剪刀象剪纸一样就剪下来了。剪好后涂一点CPU散热膏然后插到电机座和电机的缝里,共插了四片(重量合计0.25克)然后简单造型一下,OK了。

原来很烫的电机变成微温,效果很不错,毕竟有效散热面积大。

网友:
记得加导热硅脂!效果更好!

网友:
飞了5年了,真耐用。

网友:
简单有效

网友:
太丑了吧  一会给你看一下我自己做的

网友:
换个电机呗

网友:
五年前就这个小无副翼了,不错不错

网友A:
楼主很励害呀!

我有一架MCP和一架SCP
可否也说一下主电机散热解决方案,
那是发生大约一年半前的事情,
我换了无刷主电机解决了热解问题后,大约一个月后飞行时间只有二分钟以下,
当时的电池是新的,所以现在只玩其他小机

网友B:
尾垂都没有了  你干脆用散热做个尾垂

网友B:
试试易拉罐的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励害呀!

我有一架MCP和一架SCP

外转无刷加不了散热片,也不必要,不过可以在头壳上打孔把大浆的气流引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垂都没有了  你干脆用散热做个尾垂

铝皮太软,本来有根碳纤杆做的撑杆,炸飞了

网友:
飞坏好几个尾电机了,这可好了。 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易拉罐的怎样

记着用砂纸把两面打磨干净再涂一点CPU用的散热脂,不然导热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