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图【六片尾桨】30Kg载荷 汽油动力 水冷 直升机最后总装。

楼主(2016-09-03):
惭愧 原计划 六一儿童节 秒杀小日本 YMH181 。
结果总是延误延误因为俺只有 一个人 设计 & 组装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那就是:整机的成本低廉,
便宜到足够直接秒杀小日本的YMH181(30Kg载荷)。
回想当年:小日本还限制该机型出口到中国。。。
俺经过 7月31日、8月6日两次试飞,以及近两年的
反复修改、已经大大优化、提高了整机的可靠性。。
8月6日试飞发现:四尾桨推力仍就欠缺 5% 左右,
于是俺设计修改为【六尾桨】争取国庆节前彻底完工

下图:7月31日 试飞之前。。。

下图:四尾桨 与 六尾桨 的零件 。。

网友:
。。。感觉好贵

楼主:
—— 已经 至少 比小日本 便宜 十倍 了 ——。
俺这个::不会超过 5万 RMB 的,满载续航 1小时。

你想想啊:能载重 30Kg 的 电动多旋翼 是什么价格?

网友:
笑脸姥爷大作快现世啦,坐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 已经 至少 比小日本 便宜 十倍 了 ——。
俺这个::不会超过 5万 RMB 的,满载续航 1小时。

主要是飞控,其他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飞控,其他没什么

请别 见笑:虽然说 最近这:: 一、两年 。
【小厂】出品的 APM,PIX 开源飞控 品质 较差
但是因为其开源特点,可以找时机自己从新排版
PCB板组织生产。重点是确保各个:传感器芯片,
再焊接的时候不要出现性能劣化传感器单独小板
可以使用特殊的低温焊接工艺 + 减震措施 。。

再辅助以:【光隔离 舵机分电板】提高抗干扰能力
178元 mini APM飞控 搞光隔离(提升可靠性),汽油直升机必备。

总之:用户也可以 自己另外 去选配 昂贵的 飞控 。。

网友B:
一套载重三十公斤的四旋翼,除去飞控,两万之内可以搞定啦

网友:
又一次被楼主的深厚功力震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套载重三十公斤的四旋翼,除去飞控,两万之内可以搞定啦

嗯,有点道理,怪不得现在飞【多旋翼】的人很多。
但是呢,要求 满载情况下 飞一个小时,估计难度不小。

网友:
这手艺了不得!

网友B:
之前我说的两万预算装出来的4旋翼机架,所有设备配上6s两万毫安时电池,起飞重量在8kg,最大升力到了30kg,,按70%的最大起飞重量,还有13kg的余量可以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说的两万预算装出来的4旋翼机架,所有设备配上6s两万毫安时电池,起飞重量在8kg,最大升力到了30kg, ...

你没看清楚 用途要求。30公斤满载,不是最大30公斤。
6S 2万的电池,就算能 满载 30公斤的 举重杠铃 ??
俺估计 也飞不了 10分钟 。(要求是 飞一个小时 呢。)

今天就只能做到这里了。等待特殊螺丝。

网友B:
你拿油料跟电池比续航,欺负人嘛,看看使用的维护成本、故障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拿油料跟电池比续航,欺负人嘛,看看使用的维护成本、故障率

哈哈,其实 这不叫 欺负人,只是谈 【实用性】 。一个 飞行器:即使载重能力 达到了 某个数量级,
若是 只能飞 3、5分钟,那 实用性 就 大大的折扣了。
所以电动的 还得指望 【燃料电池】早日廉价实用化

俺这个 飞机 经过了 18个月的 反复修改,目前还真的
没啥故障了、飞机平时就停在“鸡窝”里除了起飞前
加冷却水、加燃料汽油,真的就没做什么维护了
【目前还有三个齿轮:机械厂未按图纸要求做热处理
【存在齿轮磨损问题,以后是不会再存在这种问题了】。

用钢丝做了个尾旋翼保护撑,保尾旋翼安全。下周正式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