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北极星水机首飞失败

楼主(2016-09-04):
首飞的时候电池没在电池仓固定好,起飞瞬间抬头过猛随后调整姿态导致电池位移重心前移,一头扎进了水里,当时没问题,在水面上滑行回来了,固定好电池准备再次起飞时发现所有舵机无法正常工作了,通电瞬间都会动一下,电机的提示音也正常,就是所有通道都没反应,包括油门,跪求前辈们指导!

网友A:
电调、舵机、接收机都做好防水了吗?如果没做的话,可能进水了

网友B:
初步判断是接收机烧了!

网友:
飞水上飞机做好防水是关键

网友C:
水机防水重点是电调和接收机,舵机稍微简单一些。

网友:
电子设备进水后应该立刻断电然后拆解,有条件的马上进行热风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判断是接收机烧了!

我换了一个接受机还是一样的,前面所有都正常电机提示音也正常,就是所有通道都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舵机、接收机都做好防水了吗?如果没做的话,可能进水了

都做防水了,电调是店家做的防水,最有可能是什么地方坏了,才出现这种情况,不是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机防水重点是电调和接收机,舵机稍微简单一些。

会不会是电调坏了

网友C:
电装零部件的一般检查都用替代法,找个好的换下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装零部件的一般检查都用替代法,找个好的换下来试一试。

换了新买的电调和接收机都不行,我是真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装零部件的一般检查都用替代法,找个好的换下来试一试。

正解!!!

网友:
换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