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复刻侧板比较方便的方法,谢谢

楼主(2016-09-04):
最近收了一台X3,玩了几天,喜欢三轴固定的设计,主轴规格也比亚托要高些,但同时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所以考虑沿用现有配件的情况下,对机身做一些修改。
1 电机安装受到机身宽度的限制,无法尝试安装大电机。电池仓也有相同问题。
2 上380桨的话,感觉机身小了点。适当加大一圈比较好。

目前想到的一些改进方法:
1 机身整体加高加长一些。
2 去除机身电机处的侧板,和加强铝板,机身侧板改用2.0的碳纤维板,加强铝板用碳纤维板代替,并重新设计形状。
3 沿用轴传结构,传动轴和尾管用碳纤维管适当加长。以配合加大后的机身和380桨,尾桨也使用加长款。
4 电池仓部分加宽,整个机身用上下2段试的设计。
5 重新设计底板,配合加宽的的电池仓
6 有必要的话,机身中间增加横向支撑杆
7 尾管支撑也适当加长

我之前都是用卡尺测量原侧板的各部件的位置,从而画出图纸的,1效率太低了,2在外形上受限于贫乏的美术功底,往往设计的比较难看,所以请教下有没有效率高些并且容易实现的方法,谢谢

以前的一个测绘作品,主要是为了修改一些机身定位孔上的偏差,好使用一些亚托系列的改装件。

当年很喜欢的一个设计,作者设计时也提供了一些建议,但最大的问题是,某些配件是在现有配件的基础上做的修改,再加上精度的一些原因,不是很满意,需要动手做些修改,此次电池仓就是参考这2个机型的设计

--------------------------------------------------------------------------------我是华丽的分割线---------------------------------------------------------------------------------------------------

猜机时间到,猜猜下图是什么机型的图纸

小提示:这个机型原型是某500机,某个台湾网友做了些修改,最后某厂家又出了类似设计的改进版

网友:
分段式的机身缺点就是炸鸡很脆弱,700x机身分段是为了减重。
你增大一圈其实就是泰世x4的结构,增大后重量增加,飞行性能必定减弱。
想电池不受限可以买X3L
要个头和性能的可以选380
自己设计明显不划算

网友A:
X3L,470L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网友B:
貌似我也有这500的图纸。

网友C:
放到复印机机把侧板扫描成图片放到cad里直接描

网友D:
楼主用我的照片要付版权费哦,哈哈。图2 田刚480机身

网友D:
楼主第一张看着像嘉迪做为普通玩家没有具备加工能力的情况下,只能按现有配件去改动就如田刚机身。田刚算是改的比较成功的,但是太繁琐,不如最原始的机型PRO V2
我觉得机身只要强度够,安装方便就够了,少些花哨,多些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我的照片要付版权费哦,哈哈。图2 田刚480机身

我的那个田刚机身都闲置很久了,安装舵机的那个上下间距不够啊,金属脚架磨掉一部分才好些,用的kst215,你的也有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我也有这500的图纸。

那个原始图纸你打开后,线条什么的都正常吗,我用cad打开有问题,所有的线条都是我重画的,包括使用原作者用的那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第一张看着像嘉迪做为普通玩家没有具备加工能力的情况下,只能按现有配件去改动就如田刚机身。 ...

第一个不是加迪是450t

楼主:
引用 网友A:
X3L,470L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x3l那样子太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到复印机机把侧板扫描成图片放到cad里直接描

这个方法我好像试过,没成功,有具体的介绍吗

网友E:
侧板放到扫描仪里扫描一下,然后在cad中插入光栅图像参照,选择你扫描的侧板照片,然后沿着照片里面的轮廓画线,画完再把照片删掉,我以前就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侧板放到扫描仪里扫描一下,然后在cad中插入光栅图像参照,选择你扫描的侧板照片,然后沿着照片里面的轮廓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楼主不要折腾了,喜欢x3就上x3L,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你真想复刻侧板肯定要测绘然后上三维装配的,不然就算做出来精度也不够,电直精度本来要求就高。还要算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真想复刻侧板肯定要测绘然后上三维装配的,不然就算做出来精度也不够,电直精度本来要求就高。还要算误 ...

三维那个太高端拉,不会玩呢,我是用亚克力直接出样板,装配测试的,按照之前不大改的情况看,需要出3-4次样板,我这次不是直接手工测量,就是想减少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好像试过,没成功,有具体的介绍吗

怎么不成功?

楼主:
当时好像说是扫描后,然后导入,生产矢量图,但生成的都是乱线条,无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好像说是扫描后,然后导入,生产矢量图,但生成的都是乱线条,无法用

不是让他自己生成是你自己手工描一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侧板放到扫描仪里扫描一下,然后在cad中插入光栅图像参照,选择你扫描的侧板照片,然后沿着照片里面的轮廓 ...

你好,我也是想用cad這樣做,但找不到導入照片的選項,我是個超級入門的cad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分段机身强度比单片要高的多

你去看看X4II的炸鸡就知道那个分段机身的强度了。碳纤维的强度高还是螺钉连接强度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也是想用cad這樣做,但找不到導入照片的選項,我是個超級入門的cad新手

点最上面一排的插入,图像参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最上面一排的插入,图像参照

好的,我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