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想用手机调参 三星S4装不上EZ-GUI怎么破?

楼主(2016-09-04):
        各位大神!如题用三星S4装不上EZ-GUI 总是提示安装未完成,ROOT权限也获取了,也不行!求大神指点!在线等!谢了

网友A:
装个gapps,用play市场安装。

网友:
安装google服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gapps,用play市场安装。

play市场里没找到 EZ-GUI啊!有一个是收费的啊!

网友:
豌豆荚里找找装上试试,如果不行就是你的谷歌服务框架没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play市场里没找到 EZ-GUI啊!有一个是收费的啊!

play市场,找到哪个付费的EZ-GUI Ground Station Unloker,点进去往下拉,会有一个“eziosoft的更多内容”,这里有EZ-GUI Ground Statio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play市场里没找到 EZ-GUI啊!有一个是收费的啊!

因为国内的手机大部分都吧GOOGLE服务框架阉割掉了!!这些软件是需要google服务才可以运行的 所以你要装google服务框架 如果不装这个 你的安卓是无法装这些APP的!!! 有2个办法  1在市场里找google服务 安装,不确保安全性或者百度。2重新刷机的时候吧google框架装上,有些ROM会带google框架 刷机的时候会问你是否要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国内的手机大部分都吧GOOGLE服务框架阉割掉了!!这些软件是需要google服务才可以运行的 所以你要装g ...

感谢指导,我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y市场,找到哪个付费的EZ-GUI Ground Station Unloker,点进去往下拉,会有一个“eziosoft的更多内容 ...

好的!谢谢,我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