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哈我又爽炸,炸炸更健康

楼主(2016-09-04):
炸鸡总结,
终于没有扶着遥控器抖手抖脚的紧张感了。
第一张摄像头有点刮擦,也让我发现那个是铝合金的。
第二张两个5045的桨没了还可以不算什么大的损失
第三就是想问一下大家刚开始飞飞机的时候紧不紧张?
炸鸡总结,飞控的固定方式不太合理,会被降落的震动震出来,这个照片效果不明显就不发图了

网友A:
飞控最好不要那样放,线露出来容易被桨打到,可以拆壳减重,拆针直接焊电调。电调带BEC的只用一路,其他的挑掉红线,不然容易烧飞控。还有电源线太细了吧orz大油门降压发热厉害

网友B:
小炸小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炸小炸

就两个小桨,不过收获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

对√cc3d

网友:
以前玩小飘虫,直接上穿越不紧张

网友D:
焊针朝内,或者直焊,把多的线剪短可以减少炸鸡损失,以前炸鸡就是没剪线,挂断了很多线,运气不错没有短路,不然我的飞机就baozh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最好不要那样放,线露出来容易被桨打到,可以拆壳减重,拆针直接焊电调。电调带BEC的只用一路,其他的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针朝内,或者直焊,把多的线剪短可以减少炸鸡损失,以前炸鸡就是没剪线,挂断了很多线,运气不错没有短路 ...

谢谢,一定好好学习